光强传感器TSL2561—驱动程序

楼主(2010-12-02):
有没有哪位高手用过光强传感器TSL2561的,希望能提供驱动程序参考一下?

网友A:
基于光强传感器TSL2561和JN5139的光强传感器节点设计
引言
  农业生产、气象环保等工作中,光照强度是环境监测中的重要参数;尤其是在温室大棚中,光强对作物有着决定性的作用。为了实现对光强的监测,本文选用高速、可编程芯片TSL2561作为光强传感器,对光照强度进行测量。微处理器采用英国Jennic公司推出的高性能、低功耗、高速率无线芯片JN5139。该芯片集处理器、收发器于一体,通过无阻塞设计大大提高了CPU利用率,与传统的有线设备相比,具有灵活性高、成本低、可维护性高等优点。
  1  TSL2561的内部结构及工作原理
  TSL2561[1]是TAOS公司推出的第二代光强数字转换芯片,具有高速、低功耗、宽量程、可编程灵活配置等优点。TSL2561具有直接I2C接口,用于将光照强度转换成数字信号输出。其内部结构如图1[2]所示。
  TSL2561内部连接一个光敏二极管(通道0)和一个红外响应光敏二极管(通道1)。这个集成电路具有提供20位动态范围内近适光响应的能力。两个集成的积分式A/D转换器,可将光敏电流转换成一个数字输出,并存入芯片内部通道0和通道1各自的寄存器中。数字输出表示测量每一个通道的光强,可以是微处理器的输入。TSL2561可直接通过I2C总线协议由微控制器访问,微控制器则通过对其内部的16个寄存器的读写来实现对TSL2561的控制。

  图1  TSL2561内部结构图
  2  硬件设计
  微处理器采用Jennic公司推出的高速率、低功耗、低成本JN5139无线SoC芯片[3]。该芯片集成了一个32位RISC处理器,可充分兼容2.4 GHz IEEE 802.15.4收发器,具有192 KB的ROM和8~96 KB内可选的RAM,提供丰富的模拟量和数字外围设备接口。JN5139芯片带有I2C总线控制器,只需将该总线的时钟线和数据线直接与TSL2561的I2C总线的SCL和SDA线分别相连。
  如图2所示,光强传感器电路主要由SoC芯片、电源、状态指示LED电路、复位电路、Flash写控制电路、光强传感器以及去耦电路组成。该电路大大降低了设计的复杂性。同时,为了使光线均匀分布在传感器上,本设计在TSL2561上加了一个半球状菲涅尔透镜,可将红外线有效地集中到传感器上[4],从而适当降低照射到传感器上的光照强度,不会超过设定的阈值。

  图2  光强传感器电路

  图3  字节方式发送数据时序图
  3  软件设计

  图4  字节方式接收数据时序图
  TSL2561是一个数字传感器,输出信号符合I2C总线标准。该总线支持以字节方式发送和接收数据。
  字节方式发送数据格式如下:

  字节方式接收数据格式如下:

  其中, A为应答信号,0表示响应(ACK),1表示不响应(NACK);S为启动信号;P为停止信号;Wr为写(低电平有效);Rd为读(高电平有效)。非阴影部分为控制器到传感器;阴影部分为传感器到控制器。
  I2C总线的SDA线和SCL线是双向线路,当总线空闲时,这两条线都是高电平[5]。SDA线上的数据必须在时钟的高电平周期保持稳定,数据线的高或低电平状态只有在SCL线的时钟信号是低电平时才能改变。I2C总线的起始和停止条件分别是:当SCL线是高电平时,SDA线从高电平向低电平切换表示起始条件;SDA线由低电平向高电平切换表示停止条件。由于I2C总线上的数据是以8位传送的,为确保发送器发送的每个字节都被接收器收到,在第9个时钟脉冲期间,数据线被释放,由接收器反馈一个确认信号。确认信号为低电平时,规定为有效确认位(用ACK表示),表示接收器已经成功地接收了该字节;确认信号为高电平时,规定为非确认位(用NACK表示),表示接收器接收该字节没有成功。
  JN5139向TSL2561发送的时序图如图3所示。
  JN5139接收TSL2561发送来的数据时序如图4所示。

  图5  数据传输流程
  JN5139与TLS2561之间数据传输的流程如图5所示。首先,JN5139建立启动信号,启动I2C总线;然后,两者之间开始发送传输数据,并在第9个时钟脉冲期间反馈确认信号,直到数据传输结束,释放SDA线,停止I2C总线。
  4  MATLAB仿真
  A/D转换完成后,分别从通道0和通道1各自的寄存器中读取相应的值CH0和CH1,并根据芯片相关资料进行计算,换算成Lux为单位的量。假设CH0读取的值为P1(单位为Lux),CH1读取的值为P2(单位为Lux),光强测量仪的测量值为P。为了将两通道的值拟合成一个与实际光强相同的值(用P′表示),可通过一条曲线来求出P′与P1、P2之间的关系。设曲线方程为:

  根据测量数据,求出系数C0~C4,即可计算出光强传感器测得的光强。光强传感器的测量值与光强测量仪的测量值相比较如图6所示。

  图6  测量曲线与拟合曲线比较
  结语
  本文基于光强传感器TSL2561和微处理器JN5139设计的光强传感器节点,具有外围电路简单、稳定性高等优点,并且采用无线化传输,用途十分广泛。

楼主:
以上文档我也看过,但关于tsl2561的积分时间的设置和中断门限的设置,我不是很清楚!

网友B(2011-03-30):
一种光强传感器,包括:信号输入检测单元,显示屏,分别与信号输入检测单元和显示屏相连接的数据处理单元;其中信号输入检测单元内包括带有多脚接口的检测控制器,光强转换器,信号调理电路,多芯端子;数据处理单元内包括:数据处理控制器,分别与数据处理控制器相连接的模拟光电耦合器、存储器、I↑[2]C总线和USB接口,供应传感器电源的两个电源模块。检测控制器完成传感器(传感器批发)热插拔的检测、对传感器身份的识别、对传感器的自检、与数据处理控制器进行数据通讯和指令的交换。检测控制器能够控制传感器在线检测和在线调试。

网友C(2014-09-23):
各位大神你们好,我最近也在做照度传感器的程序,看了很多参考资料,但是有一点一直搞不懂,#define SLAVE_ADDR_WR 0x73
#define SLAVE_ADDR_RD 0x72   这两个是怎么来的,麻烦知道的帮我一下,对了,芯片是TSL2561!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