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两个函数如何共用一个二维数组呢?

楼主(2010-12-02):
或许这个问题这样问不太合适,我的意思是假如我定义了一个二维数组a[10][10],如果我想在一个函数里面给他赋值,如 funca (){对a[10][10]赋值}然后在另外一个函数里边查找刚才那个函数赋值后的二维数组。funcb (){此处查找刚才在funca 里面赋值后的数组a[10][10]}。那该怎样做呢?是使用全局与局部的区别吗??希望大家不吝赐教噢!

网友A:
定义成全局变量就ok了,还有个办法是函数加上参数,把地址传过去也可以引用到

楼主:
呵呵,非常感谢!用全局变量可以的,传地址的话可能没有必要,所以暂且不那样做了,谢谢!

网友B:
“没有必要”并不代表不是良好的习惯。
全局变量初用起来是方便……等到程序做大了便是桎梏。

网友C:
大量数据传递 不用全局变量还真找不到其他办法  都说全局变量少用 难道全部做成函数接口? 不嫌累啊

楼主:
嗯,确实和很大量的数据,uint8 HZ16[8363][32];定义了这么大的数组问题应该挺多的吧!现在程序还没调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