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什么器件做开关不发热

楼主(2010-12-02):
把800个LED并在一起,用6v变压器为其供电,每个LED电流大概2mA,总共约1.8mA,用MOS管IRF3205做开关,发烫,感觉很奇怪,IRF3205栅极接的是74HC595的输出管脚,当然中间加了电阻,74HC595将单片机发来的串行数据转并行,进而控制每个开关的通断,
想问问各位大侠:
1.IRF3205为什么会发烫?按说800个LED功率不大啊
2.用可控硅行吗?只要不超过可控硅的额定电流是不是可控硅就不发热?我手头有2A的型号为2P4M的单向可控硅,用它行吗?

网友A:
既然发热,你不会计算管子的功耗,看看是多少压降。
用可控硅只会更烫,可控硅的导通电压比较大。

网友B:
可能设计不合理,或选型不对

关键要看管子压降

楼主:
能再解释下吗?帮帮忙,还是不懂啊

网友C:
3205 无散热片靠空气散热时热阻为62度/瓦,1.8A电流如果管压降0.5V则功耗近一瓦,其温升56度,室温20度,其温度为76度,已经无法用手触摸了。
3205可以做到上百安,那是要靠外部散热部件,它管芯到背板热阻是0.5~0.75度每瓦。

楼主:
3205 无散热片靠空气散热时热阻为62度/瓦,1.8A电流如果管压降0.5V则功耗近一瓦,其温升56度,室温20度,其温度为76度,已经无法用手触摸了。
3205可以做到上百安,那是要靠外部散热部件,它管芯到背板热阻是0.5~0.7 ...
引用 网友C:
那如果把原来的一路分成四路呢?原来一路电流大概1.8A,现在分成四路,用四个irf3205开关呢,还有你说的压降0.5V是常数吗?

网友D:
我不想说,因为你没看 器件手册!!

595的电压是 5V,用5V去控制 3205,内阻当然就变大。你用12V加在 栅极上看看。如果还烫,你找我!

楼主:
我不想说,因为你没看 器件手册!!

595的电压是 5V,用5V去控制 3205,内阻当然就变大。你用12V加在 栅极上看看。如果还烫,你找我!
引用 网友D:

我也知道存在这样的问题,可板子已经做成,都装到项目现场了,现在才发现发烫的问题,且项目现场离公司很远,悲剧啊!请问大侠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法吗?如果用可控硅替换IRF3205是不是效果好些?

网友C:
现场条件可能比较艰苦。
勤快点吧,测量场管压降,得到管功耗,加合适的散热片。如果空间狭小可以把场管剪掉,换一个固定在散热片上,焊合适的线到板子上可能比较好做。可以用金属机壳代替散热片,可能需要注意绝缘。

网友E:
发热是肯定的,除非用超导体。。。
用内阻比较小的器件做开关,就能保证相对比较小的热量。

网友F:
1.8A 对于 3205, 如果驱动正常的话, 应该冰凉!
驱动存在两个问题:
1. 595的电压是 5V,用5V去控制 3205,内阻当然就变大。(如7楼所说)
2. 595 的驱动能力不足. (我猜想 3205 的开关变化不会低)
所以最好后面增加驱动再连接 3205.
另外即使更换 3205 为低电压驱动的 MOS, 也存在第二个问题.

2A的型号为2P4M的单向可控硅,但发热也不会低.

网友G:
直流电,用单向可控硅咋关断?

网友H:
如果场效应管删极电压不够高,场效应管没有完全导通就会发热.

网友H:
另外你选的管子不好,导通内阻8毫欧.删级电压也高,你用IRFZ44,就好了.

网友I:
我是不怎麼明白

网友J:
你的管压降是6V-2V=4V,发光管按2V算。电流1.8A也就是7.2W,加散热器。

网友K:
呵呵,才1.8A电流,弄的管子烫,真是太搞了。偶重来都没敢用5V去驱动有电流要求的MOSFET。除非某些有特殊的低门限管子
给你推荐一个FAIRCHILD的FDD8896
30V/94A
DATASHEET明确说明
Vgs=4.5V时可以保证75mohm左右的阻抗。很适合要求不高的5V线路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