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选择AD芯片和处理芯片

楼主(2010-12-02):
采集信号指标:

一个PMT出来的光电流信号,us级,宽度在20-30us,双极性,输出最大电流为100uA

我想把它给采出来,存储显示,AD芯片应该怎么选?

网友A:
楼上的这个东西不是AD怎么选择,而是应该如何选择运放电路,这个东西需要选择好一个很好的运放先放大你的信号后在考虑AD!并且这里对PCB的布局要注意,必定信号较会引入干扰

网友B:
楼上正解
弱电流放大要选用一个失调电流非常小的运放,把它转化成适合AD采集的电压才行,如果信号速度不是很高的话,建议选西格玛deta型的ADC

网友C:
光电流是双极性的?如何理解?
100uA的信号完全不是弱电流了!很大了。
看楼主对精度的要求,AD的速度必须应该在1M以上,分辨力看精度来定

网友D(2011-01-07):
楼上说得好!

网友E:
单片机速度不够,若直接采集需要用CPLD+RAM或者FPGA才行,要求较低时可以用采保或者信号变换

网友F(2011-05-16):
STM32F103 adc 速率可达1MZ.最低档低价零售15元以下。2812 DSP ADC速率达12.5MZ.洛奇特电子 rocket08@sohu.com

网友G:
AD芯片应该怎么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