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 5416如何把McBSP设置为普通IO口?如何定义?

楼主(2010-12-02):
请举例说明!     我是要用3个IO口做液晶串行输出显示!!  谢谢

楼主:
求高人求解    datasheet    也看过    也试过    但是就是不行    急啊

网友A:
换IO试试啊。

网友B:
应该可以,在好好检查检查吧,hpi和mcbsp的都可以当IO用,不过前提是主功能要被禁止.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要怎么设置呢?   能举个例子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5000系列没有IO口   只有扩展   要用的话只能用hpi或者mcbsp复用

网友B:
比如hpi吧,有两个寄存器GPIOCR,GPIOSR直接操作就行了,前提是HPI接口功能要被禁止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