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S1117ADJ用什么电阻调成1.2V输出?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0-12-02):
自己计算吧,关键是学会一种方法,另外你的图画的不规范,只有自己看的懂,不可取

楼主:
3# jjjyufan 谢谢 其实我就是按这个公式弄的 按照这个公式的话最低应该只能达到1.25V,此时R2=0。这样的话R1是任何值都行,应该是这样的吧?

网友B:
那估计你这个片子就调不下去了,买原装的试试行不

网友C:
最小输出1.25V 但是片子质量可能不行 不能低到1.25V   你用它调到1.8V 在串个二极管吧

网友D:
你是空载量的吧,这个片子有最小工作电流的要求,负载过小电压就偏高,负载大些可以到1.2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