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什么器件做开关不发热?

楼主(2010-12-02):
把800个LED并在一起,用6v变压器为其供电,每个LED电流大概2mA,总共约1.8mA,用MOS管IRF3205做开关,发烫,感觉很奇怪,IRF3205栅极接的是74HC595的输出管脚,当然中间加了电阻,74HC595将单片机发来的串行数据转并行,进而控制每个开关的通断,
想问问各位大侠:
1.IRF3205为什么会发烫?按说800个LED功率不大啊
2.用可控硅行吗?只要不超过可控硅的额定电流是不是可控硅就不发热?我手头有2A的型号为2P4M的单向可控硅,用它行吗?
或者大侠们帮我想个解决方法?

网友A:
“总共约1.8mA”
不对吧?

没有替你查IRF3205资料,但估计74HC595高电平输出不足以使该MOS管深度饱和。

晶闸管可以控制LED“开”,但无法控制其“关”,换句话说,开了之后就关不断。
要使晶闸管可以“关”电路复杂,成本高,还不如提高MOS驱动电压。IRF3205驱动电压提高到10V左右看看。

楼主:
“总共约1.8mA”
不对吧?

没有替你查IRF3205资料,但估计74HC595高电平输出不足以使该MOS管深度饱和。

晶闸管可以控制LED“开”,但无法控制其“关”,换句话说,开了之后就关不断。
要使晶闸管可以“关”电路复 ...
引用 网友A:

1.8A,不好意思,请问这个电流发烫正常吗?把单向可控硅的控制极接在595的管脚上能实现开关,我试过,但就是不知道接1.8A的负载是IRF3205好还是可控硅好?主要是发热问题,项目现场离公司很远,不敢跑几趟去现场试,还有再去了我准备把原来的一路分成四路,就是原来的一路1.8A改成四路,这样电流就是原来的四分之一,不知道这样还会不会发热?

楼主:
请问你知道有哪些栅极开启电压低的MOS管吗?我查了下IRF3205的开启电压2.9V就可以了,

网友A:
“把单向可控硅的控制极接在595的管脚上能实现开关,我试过”
这么自信,继续试好了。

楼主:
“把单向可控硅的控制极接在595的管脚上能实现开关,我试过”
这么自信,继续试好了。
引用 网友A:

大哥是不是我说话哪不中听了,那对不起啊,没别的意思,只是讨论技术,就是现在如果不用可控硅,用IRF3205,那我把原来的一路改成四路,电流变为原来1.8A的四分之一,你能替我估算下还会发热吗?或者你知道有什么栅极开启电压低的MOS管给介绍下好吗?劳驾了

网友B:
irf7821
或者9926一类通用管
自己不会到网站上去找吗??

网友A:
6楼:
可控硅不能控制关断,这应该是硬件常识。
是否应该多分几路,我需要看看IRF3205资料先。不过,这样似乎很浪费。
开启电压低的MOS管,我不熟悉。

网友A:
6楼:
IRF3205导通电阻仅8毫欧,通过1.8A电流时功耗不到0.1W,不会热。这是个电流相当大的管子,允许80A电流,用在你的电路中那是绝无问题。
何必找开启电压低的管子?提高一些MOS驱动电压很困难吗?

网友A:
晶闸管压降一般1V左右,那么晶闸管功耗在1.8W左右,还不如MOS管。

网友C:
不如上个继电器吧

网友D:
用MOS管是最合适的,导通内阻小,1.8A小意思,发热是因为没有饱和,需加强驱动。晶体管、可控硅的导通内阻要大得多,反而会明显发热,至于继电器,其开关动作次数是有限制的,且只能控制通断,无法实现PWM调光,价格也不便宜,1.8A用小MOS管即可,比继电器成本低,体积和本身的功耗更是小得多。

网友E:
直接用电灯开关就不热了,发热,你要找到原因才行,开关管没有完全打通,还是开关管功率不够。。。

网友F:
测一下落在IRF3205的D 、S端的电压多大。。

网友G:
同问,建议测一下IRF3205的GS和DS端电压,GS端电压应该要接近74HC595的供电电压,而且GS电压要高于Vgs(th)4V以上。

觉得IRF3205不爽,可以用IRF1405。
顺便出手一些自己不用了的料,买多了用不完,不然浪费了。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htm?item_num_id=8540048963

网友H:
功率不够

网友I(2013-06-01):
测一下落在IRF3205的D 、S端的电压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