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的芯片印刷为什么字是横的,容易害人!

楼主(2010-12-02):
一般芯片,圆点1脚放正了,字也是正的,而ST的字向右倒90度。我一个朋友就吃这个亏了,我认为应该正过来!

网友A:
哈哈,确实容易害那些有思维定式和不好好看手册想当然的人。

ST做了20~30年芯片,这是第一次有人提出这个问题。

网友B:
楼主要确定,一般芯片都是用圆点来识别第一脚的位置的,然后再逆时间计数增加。
有点逻辑芯片太小了就会有字来识别第一脚的位置,一般是正向字体的左下方第1PIN,就是芯片的第1脚的位置。

楼主:
我有一哥们儿,我介绍他用STM32的,把他从cygnal的8位单片机团伙拉近STM32团队,他新做的板子,几天下来没有搞定,找不到问题,于是乎请我老人家过去。当然了,先吃饭,酒过三巡,开始找问题,。。。。,最后发现是焊错方向了。

网友C:
呵呵,不够细心

网友D:
要是有人发现圆点处不是1脚那还真叫个新闻

网友E:
回头俺找个圆点不是1脚的给你们瞧瞧,呵呵。

网友F:
圆点不是一脚的很多,只是因为他有三个圆点,一脚的圆点比较小。定位脚还搞特色,小心内部也做些我们常理不同的东西,乱折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