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控制器/MCU]
单片机自关机(彻底关机)电路的实现方法-ZT

楼主(2010-12-02):
单片机应用系统中,常有用单片机的IO口来实现自关机(彻底关机)的功
能。一般用单片机的一个IO口控制一个电子开关来实现,因单片机关电后,失
去电源,所以在关机时,实现关机的IO口的电平必须用低电平。

    但在这里有一个矛盾,就是在电子开关关闭电源时,因有电源滤波电容的
存在,单片机系统的电压不是立即变为0,而是慢慢变低,当电压低到一定电压
时,单片机将进入复位状态、或程序跑飞状态、或不确定状态,此时单片机控
制关电的IO口也可能变回高电平,将使电子开关重新开通。

解决方法:
    一般单片机最低工作电压要比正常工作的电压低一些,我们就用这个差别
来设计关机电路,就是让电子开关的开通电压必须大于单片机的最低工作压,
这样在单片机正常工作时,此控制电压较高,能维持电子开关的正常导通,而
当单片机在关电过程中因低压而产生的IO口的高电平,因电压较低,不足以维
持电子开关的导通,从而实现彻底的关电。

例图:

网友A:
差点没有看懂!单片机自关机这个用到什么场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