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关于C语言的问题。

楼主(2010-12-02):
我在C编程中遇到了一个奇怪的问题,我在case语句中加入了一个未定义的函数,程序竟然能运行,但运行到那个case的时候单片机就自动复位,这是为什么?

楼主:
我怎么也想不通,为什么编译的时候不报错呢。

网友A:
未检测出来,那么编译软件有问题。

因为函数在C语言里面其实就是地址指针。

#typedef (*void) myfunc()

所以你的编译软件初始化为 0 地址。就是说,调用这地址,PC就跑到 0x0000这位置去了。你看到就是复位。

网友B:
这和编译器有直接关系

有些编译器遇到未定义函数就直接转到某个地址运行,一般是复位向量

网友C:
编译器的问题

网友D:
回复 楼主:
如果是编译器的问题,keil里面没有此问题的

网友E:
把程序贴上来,你这种问题太奇怪了

网友F:
我说说的的见解吧,我感觉,你是使用了一个库函数。你换换函数名再试试。

楼主:
我换过函数了 用的就是keil

楼主:
#include<reg52.h>    //包含头文件,一般情况不需要改动,头文件包含特殊功能寄存器的定义
#include<stdio.h>
#include<intrins.h>
#include "8X16.h"
#include "GB1616.h"        //16*16汉字字模
#include "红外.h"
#include"ILI9163.h"

//=========================================主程序========================================//
void main()
{
EX0init(); //初始化外部中断
TIM0init();//初始化定时器
UARTinit();
Ini_ILI9163();
   display_dot(0xff,0xff);   //white FULL
while(1)//主循环
   {
    if(irok)                        //如果接收好了进行红外处理
          {
           Ircordpro();
           irok=0;
          }

    if(irpro_ok)                   //如果处理好后进行工作处理,如按对应的按键后显示对应的数字等
          {
          Ir_work();
          {
        switch(color)
        {
           case 9:LCD_PutString(left,top,num,0x0000,0xffff);break;
           case 1:display_dot(0xf8,0x00);break;   //RED FULL
           case 2:display_dot(0x07,0xe0);break;   //green FULL
           case 3:display_dot(0x00,0x1f);break;    //blue FULL
           case 4:display_dot(0x00,0x00);break;   //black FULL
           case 5: pouse();break;   //white FULL
           case 6:grayscale();break;
           case 7:displayshow();break;
           case 8:LCD_PutString(5,3,"my name is cxj",0x07e0,0xffff);
                  LCD_PutString(10,23,"I LOVE MY JOB ",0x07e0,0xffff);
                          LCD_PutString(0,43,"上海浩豚电子科技",0x001f,0xffff);
                          LCD_PutString(0,63,"专业技术支持论坛",0x07e0,0xffff);
                          LCD_PutString(0,83,"专业开发板工控板",0x001f,0xffff);
                          LCD_PutString(0,103,"01234567",0x001f,0xf800);
                          LCD_PutString(64,103,"89abcdef",0x07e0,0xffff);
                          LCD_PutString(0,123,"ghijklmnopqrstuv",0xffff,0x0000);
                          LCD_PutString(0,143,"`,./<>';:[]{}\|?)",0x0000,0xffff);break;
       default: break;
           }

       }
            }
   }
}

楼主:
我case 5后面的那个函数没有定义 执行到case5 之后就自动复位了

楼主:
计算器.C(39): warning C206: 'pouse': missing function-prototype
为什么是warning 不是error

网友F:
哦,我知道了,你的这个函数未定义,在VC6.0中编译会报错,但是在KEIL C中,不会报错,只会提醒说有警告,三楼说的很好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