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力线载波通信”的实用性,请教兄弟门——

楼主(2010-12-02):
公司最近在调研关于“智能家居”,并可能作为公司近期的发展方向,老大提出如果在智能家居中引入“电力线载波通信”,取代原来控制线路,那么会使得布线大大简化,但我不知道现在“电力线载波通信”应用于家庭(比如说别墅)的技术是否已经走向使用化?如果已经实用化,那么有没有现成的模块卖(利用电力线进行通信的模块,出口可以是串口也可以是其他),哪个厂家现在这个做得比较好、比较成熟?

希望搞过类似东西的兄弟们指点下!

网友A:
搞这个东西的已经相当多,有现成的模块,甚至有专用芯片。

网友B:
发个电力猫的图纸给你看看吧,08年完成的作品 60002794.pdf (39.21 KB)

网友C:
电力载波很早就有了,但一直没推广起来,通讯成功率和跨台变问题解决的不是太好,不过还是有些地方在应用

楼主:
搞这个东西的已经相当多,有现成的模块,甚至有专用芯片。
引用 网友A:

能否推荐一下?
1、哪个公司的模块比较实用?网上搜索了一堆,但不知道哪个好!
2、哪个公司的芯片比较实用?

网友D:
如果在短距离内比较好做。如果组网,就要进一步完善协议!

网友E:
智能家居嘛,不仅同相,而且一般不超过数十米,小Case。

网友F:
国内电网太脏,污染太大了,96年做过一个电力载波的家用门锁防盗系统,失败告终.

网友G:
远距使用确实很可能问题比较大,但一户范围内很简单,用芯片自己搭并不难,NXP、TI、ADI等都有相关芯片解决方案。

网友H:
智能家居,就是自己家的楼上楼下,撑死是一栋楼的上下
再远都走Internet了

网友I:
这种在工程上的应用应该有吧,我好像看到过用电力线载波做医用呼叫系统的,新手随便说说,说得不对,请多谅解

网友J:
1,高压线路,污染小、分支少,点对点容易。
2,中低压线路,污染大、分支多,无功补偿电容多,电流大,电力负载阻抗低,衰减很大,大型组网不易。
3,一般要设阻波器,防止信号被电力负载衰减掉。

我不太看好低压电力线大型组网(小型局网可以,如家庭内,企业内部),成本较高。

彭建学  上海

网友K:
用过一次电力线,在自己家里做实验的时候,因为电器太多,通讯失败率不低,同一栋楼的话,如果是用普通电线,对他的通讯成功率还真没底

网友L:
电力线载波在电表行业一直在用,效果也可以。在一个家庭里面用绝对的没问题

网友M:
我公司有做电力载波模块...现在应用在路灯控制系统...
联系我QQ :109503622

网友F:
电力载波用来开个灯什么的问题还不大,最多点不亮或是关不掉耗点电,要是用于防盗报警就不够安全了,误报,漏报都有可能,瞎报最多遭骂,漏报那是要负责的.哈哈,所以俺还是选择了无线方案.

网友:
瑞斯康,东软,鼎信, 福星晓程,弥亚微。。。。。

网友N:
呵呵 电力载波n年前就有了!查查X-10、PLC-bus、CEBUS、

网友O(2014-04-04):
引用 网友B:
发个电力猫的图纸给你看看吧,08年完成的作品

有问题想问问您,我做毕业设计要搞这个电力线载波,没啥高要求,能正常传数据就成,我看了一个现成的产品上有个很大的电源变压器,可是找到的资料里面没有提到这个,只是有个很小的耦合变压器,我想问问如果是我这样在实验室简单测试一下,连一下220V,是不是非得要加个电源变压器,还是通过小的耦合变压器就可以了?是不是因为它的芯片工作电压是从220V取出来用的,所以要加个电源变压器来隔离高低压,如果芯片部分的供电使用另外5V的电压,不从220V取是不是就可以不用电源变压器了?

网友P:
现在正规的电工安装都应该有空开,两个房间之间的通信,连垮这个都麻烦,当然,用龟速是没问题的.

网友Q:
电力载波信号跨不过变压器,而且开启微波炉都会对信号造成影响,传输的可靠性是个大问题。当然,这是15年前测试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