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负电源——半波整流与全波整流的区别

楼主(2010-12-02):
为了得到正负电源,我现在有两种方法,一个是用不带中心点的变压器加半波整流,另一个是带中心点的变压器加全波整流,但不知道他们的区别和优缺点,请教大家了!

网友A:
前一图是错误的,根本不能用。
前一图只有正负负载电流绝对相等时才可以工作,而这一条件根本无法实现。
若一定要用没有中心抽头的变压器次级产生正负电源,只能用两个半波整流的电路,这种电路有人称为全波倍压整流。

楼主:
前一图是错误的,根本不能用。
前一图只有正负负载电流绝对相等时才可以工作,而这一条件根本无法实现。
若一定要用没有中心抽头的变压器次级产生正负电源,只能用两个半波整流的电路,这种电路有人称为全波倍压整流 ...
引用 网友A:
如果我前面用电流源来充电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或者我用两个不带中心点的变压器,地接在一起,这样行吗

楼主:
这样行吗

网友C:
受教了.菜鸟学习中

网友A:
3楼:
看不懂你这句话。

4楼5楼:
此图可以工作,不过要用两个变压器,还不如用一个次级有中心抽头的变压器。
注意:这两个变压器,每个变压器的容量很可能要比一个次级有中心抽头的变压器更大。

楼主:
3楼:
看不懂你这句话。

4楼5楼:
此图可以工作,不过要用两个变压器,还不如用一个次级有中心抽头的变压器。
注意:这两个变压器,每个变压器的容量很可能要比一个次级有中心抽头的变压器更大。 ...
引用 网友A:

其实我是用电流互感器来给电容充电的,所以才有之前电流源充电的那句话,但如果按第一个图用的话一样行不通,呵呵

楼主:
电流互感器的类型当中基本没有带中心抽头的,所以只能用两个了。
但是你说的那个变压器容量的问题是什么意思?

网友A:
前两天有个关于电流互感器的帖,是你发的么?
电流互感器绝对不能这样用。小功率的电流互感器会发热,大功率的电流互感器(如变电站所使用的)会爆炸,这可不是耸人听闻。

变压器的容量,即变压器传递的视在功率。每个变压器能够传递的视在功率都有一定限度。
同一个变压器,半波整流,电容滤波,能够得到的直流功率最小,桥式整流,电感滤波,能够得到的直流功率最大。反过来说,要得到一定的直流功率,半波整流,电容滤波,需要比较大的变压器。

网友D:
输出须加并联型稳压,或接死负载

楼主:
前两天有个关于电流互感器的帖,是你发的么?
电流互感器绝对不能这样用。小功率的电流互感器会发热,大功率的电流互感器(如变电站所使用的)会爆炸,这可不是耸人听闻。

变压器的容量,即变压器传递的视在功率。每 ...
引用 网友A:

你是说电流互感器的容量或者功率也要符合要求吧,我的意图是用电流互感器给电容充电,然后得到电压,并控制电压在15v左右,如果电流互感器的饱和输出电流为I,它的最大功率就要稍大于15I,是吗?

楼主:
回复 网友D:
负载为7805、7905,估计这种用法是不行了

网友A:
12楼:
“你是说电流互感器的容量或者功率也要符合要求吧”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的意图是用电流互感器给电容充电”
办不到。电流互感器不能这样用,可能损坏,可能危及人身安全。

13楼:
PowerAnts在11楼的图,如果绕组是变压器(电压互感器)次级,那是完全正常的使用方式,后面可以接三端稳压器芯片7805和7905(当然电压要合适)。但若是如你所想像的是电流互感器次级,则绝对不行。

你还没有搞清楚电压互感器和电流互感器是怎么回事。

网友D:
回复 网友B:

注意11楼,11:52的补充说明: 输出须加并联型稳压,或接死负载

并联型稳压,是调速管分流方式,简易的稳压管稳压电路就是一种并联式稳压,接死负载则可以限制最大输出电压

网友E:
maychang和powerants已经讲的很清楚了,楼主不必再怀疑什么。

网友D:
回复 网友A:

电流不大,C1,C2上直接并稳压管就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但是用电流互感器提供电源是很常用的一种供电方式,我传个资料大家看看

网友D:
想到一些问题,由于简单的整流滤波电路的导通角比较小,在采用变压器供电时,电流的谐波分量很大。在采用互感器供电时,次级被电容上的电压钳位,互感器的输出电压是方波,这个问题一多想,就有趣了,俺再想想。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电压互感器是把大电压变换成小电压,电流互感器是把大电流变换成小电流,如果用电压互感器给电容充电来提供电源的话,电容达到电压互感器两端的电压就不会再上升了,但如果用电流互感器给电容充电来提供电源的话,一般来讲,电容两端的电压会无限增高,所以加了控制电路,把电压控制在15v左右,这样来实现电流互感器提供电源。但是我现在需要正负电源,所以就把那个电路改成了负电压电路,现在就是在电流互感器选取上面存在问题,按我现在的理解是只能用两个电流互感器分别供电,但地接在一起,因为这个电路的本质是半波整流,不适宜用一个电流互感器来同时提供正负电源,或者有那么一种电流互感器——双输出带有中心接地点(假设),类似于双输出的变压器。电流互感器提供电源时,对它的二次容量也有要求,P=UI=15I,至少要大于这个值。
不知我说的对不对,还请指正啊,呵呵

网友A:
“但如果用电流互感器给电容充电来提供电源的话,一般来讲,电容两端的电压会无限增高”
要命就在这里。电流互感器(无论一次还是二次)电压之所以能够达到一定值,全靠磁路中磁通变化率。现在你硬要二次电压无限升高,那只有铁心磁饱和。而磁饱和是铁心发热(大电流互感器爆炸就是这个原因)以及绕组击穿的原因。
你贴出了一篇**,此**水平如何暂且不论,这几句话你看到没有?

图中的红色圆圈,对照PowerAnts的回复看。

网友D:
“但如果用电流互感器给电容充电来提供电源的话,一般来讲,电容两端的电压会无限增高”这句话有误。

俺认为电流互感器是一种特殊的电压互感器,在检测时,需要在它的初级并一个很小的功率电阻,进行I-V变换,然后电流互感器对这个电阻上的电压进行升压,获得容易测量的输出。
然而,这个功率电阻的阻值会比较小,布线上容易引起误差,因此通过阻抗变换法搬到次级去,作用是一样的。

这说明,电流互感器必须在初级或次级并一个线性负载,如果没有这个线性负载,在初级安匝小于饱和安匝之前,初级的电压极限值为初级电流与初级电感之积,而安匝数大于饱合安匝后,磁路饱合了,初级的电压被钳位不在再升,这个电压是有限的,故次级电压也是有限的。只不过会比较高,容易击穿次级绕组的绝缘。

网友A:
磁路饱和后,次级电压不再是正弦,而是带有很高的尖峰。此尖峰是由于磁通近似方波,上升下降沿很陡而产生的。

网友D:
电力上的电流互感器,由于电压很高,为了满足绝缘,铁芯的体积很大,因此储能也很大,一旦绝缘击穿,产生的火花引燃冷却油中的挥发性气体与空气的混合易燃物,就会发生爆炸。这种事故很严重。

网友D:
磁路饱和后,次级电压不再是正弦,而是带有很高的尖峰。此尖峰是由于磁通近似方波,上升下降沿很陡而产生的。
引用 网友A:

是的,另外一个潜在的危险,是谐波分量通过次级漏感与分布电容产生电压谐振,这个估计是击穿绝缘的原因。

网友A:
本人有幸见过一次电流互感器放**。

网友D:
羡慕,可遇不可求也

网友A:
哦,那个是220kV变电站里面的电流互感器,上面的套管比人高得多。
重大事故。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认为这个电路是可以工作的,我说说我的看法,首先由电流互感器给电容充电,而后面的运放和电阻、稳压管组成的是压比较器,意思是当电容两端的电压大于某个值时,运放输出高电平使前面的MOS管导通,引走多余的电流,但当电容两端的电压低于这个值时,运放输出低电平,MOS管截止,电流继续给电容充电,这样使电容两端的电压保持在15v左右,而这个电流互感器就像其他的电流互感器一样工作,只是把一次电流转换成小电流。如果电流变大,互感器饱和,断路器就会跳闸,不会长时间的工作在饱和状态,这样理解不知对不对?

网友A:
“首先由电流互感器给电容充电”
问题就在于你的电流互感器是否允许二次输出这么高电压而不产生磁路饱和。

“如果电流变大,互感器饱和,断路器就会跳闸”
都跳闸了,你的电路还怎么工作?

如果电流互感器一次没有足够的电流,你的电路怎么工作?

楼主:
回复 网友A:
至于电压的问题,电路最高电压为15v,所以这个就要求电流互感器二次侧有这么多的容量P>15I,而这个I的最大值也不大,100ma左右,所以互感器的容量2w即可;至于线路跳闸,这个电源就是用在断路器里面的,而这只是其中一种供电方式,当这个不能工作时,由另外一路电源继续供电。

网友A:
“至于电压的问题”
这与互感器容量毫无关系。正如普通的电源变压器输出电压与变压器容量无关一样。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变压器输出的电压与变比有关系,电流就跟变压器的容量有关系了;而电流互感器输出的电流跟变比有关系,电压就跟电流互感器的容量有关系了,这样理解对吗?

网友D:
不考虑磁通限制,极限输出功率 Po = 0.5 * η * XL * I ^2

实际中看临界饱合励磁电流是多大,求得初极的极限电压,这时的输入电流减去临界饱合励磁电流,与初级电流之积,为初级功率。

网友A:
35楼:
可以这样理解。

楼主:
回复 网友D:
怎么计算的我不知道,我也不知道公式里面的参数,呵呵,原边电流200多A,大约2000/1,得到100ma左右的次级电流,这样的铁芯电流互感器的容量一般是多少,最大能做到多少,我的计算方法不对吗?(P=UI),2w的要求不算高吧?

网友F:
这样不行吧,地线中的电流一个往左流,一个往右流,怎么可能啊,绝对相等不可能。跟三相电源、负载不一样吧

网友D:
回复 网友D:
怎么计算的我不知道,我也不知道公式里面的参数,呵呵,原边电流200多A,大约2000/1,得到100ma左右的次级电流,这样的铁芯电流互感器的容量一般是多少,最大能做到多少,我的计算方法不对吗?(P= ...
引用 网友B:

俺37楼那是计算极限输出,基于阻抗匹配法:输出端电阻反射到初级的电阻,与初级感抗相等,反射电阻分得0.7倍电流,故前面有个0.5。
另外需要知道互感器铁芯的几何尺寸,磁导率,饱合磁密,只要有这些参数,便可求出次级能得到的最大输出,不过已超出此贴范围。

网友A:
楼主好像是要定绕这个电流互感器。
这个电流互感器的铁心,要比2VA的普通变压器大得多。原因也很简单:绕组最少是一匝,绕不出半匝来(穿心就是一匝)。

网友A:
这个,不知道实现起来有什么我们没有想到的困难。

网友G:
看来看去,还是你的办法好!顶

楼主:
回复 网友D:
你说的太专业了,互感器的一些参数我也不知道,我只是需要电流互感器提供电流,从而产生电压,对它的容量会有要求,至少要为2w吧,二次侧输出电流饱和值为100ma,其实电流互感器的变比可以达到这个要求的,就是不知道容量能不能满足要求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们都上到这么晚啊,佩服!
电流互感器供电在断路器里面是比较常见的方式,只是不知道对电流互感器有什么要求吗?

网友D:
供电用的互感器,不要求线性和精度

楼主:
回复 网友D:
恩,是的,这个容量个什么有关系?二次线圈的截面积吗?

网友D:
是的,容量主要由二次线圈的总截面积及允许温升决定,这个主要是初级导线粗,粗粗的导线可以带走自身的热量,而次级导线细,全靠线包自面表面积散热

网友D:
估算变压器的容量,AP法,AE法(基于特定铁芯),你去查一下

网友H:
书有详细描述:

如,管子的电流大小不同.
管子的反向耐压不同.
输出电流的不同.
输入要求的不同.
等.
要学会自己总结.

网友I:
学习了,就是不知道电流很小时能不能满足要求

网友J:
感谢maychang和蚂蚁!

网友K:
回复 网友B:

若一定要用没有中心抽头的变压器次级产生正负电源,可用一个桥式整流器,再用两个阻值完全相同的电阻串联后并接在正负输出端,这种电路只用在要求不高、输出功率小的场合。

网友L:
我觉得3楼发那个方法是可行的呵呵

网友M:
其实和获得政府双电源的方法有好多种,带中间抽头的变压器,全桥均压,半波,还有镜像法都是可以的

网友N(2011-01-08):
死负载??什么东西啊,请教达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