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关于运放的为题

楼主(2010-12-02):
看到很多教科书上都喜欢在运放的同相输入端加一个补偿电阻R'
其中有一本书上说它的作用是:保持运放输入级差分放大电路具有良好的对称性,从而提高运算精度,而其阻值一般是输入电阻R//反馈电阻Rf

问一下大侠们,为什么加了他运算就能精确了,还会有这么个阻值计算方法,偶直接接地运算就不精确了吗?

网友A:
re LZ:

这个电阻只管偏置电流不管失调电流和电压。至于为何是“输入电阻R//反馈电阻Rf”,假设输入是零而同时满足输出是零且只有偏置而无失调电流和电压的情况下,那个电阻该是多少就明白了。

由于现在实际运放的失调电流和电压的影响通常远大于偏置电流,所以此补偿电阻的实际意义已不太大,通常可以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