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恒流宿的问题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0-12-02):
没有见过这个名词,可能是作者自己造的。
从图中看二者之区别仅仅在于电流的方向,图22是流出,图23是流入,或者说一个是“源”,一个是“阱”。

网友B:
确实应该称为恒流阱。

网友:
是恒流源吧。

网友C:
"吸收型恒流源"又叫恒流宿,而"吐出型恒流源"就是平常的恒流源,
这两种恒流源本质的区别就是:
恒流源的电流方向是: 电源(+)→调整→负载→地(-)
恒流宿的电流方向是: 电源(+)→负载→调整→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