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中电阻R415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2010-12-02):
图中电阻R415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A:
我猜是掉电瞬间,电容上的电压通过R415控制三极管导通

网友B:
很像电源上的电路,R415起到使电路快充慢放的作用,即冲电时很快,放电时变慢,使得掉电时,三极管及后续电路仍能持续工作一段时间

网友C:
防止电容漏电,保证在掉电时电容能起作用

网友D:
我猜是电源关掉的时候,电容可以通过R415和R409快速放电用的

网友E:
我猜不对吧,没有R415,在关机时也能使三极管导通一段时间

网友F:
这实际上是个失电脉冲信号(Power Mute)的产生电路,由RC(R415,C400)确定其脉冲的宽度。

网友C:
LS,请问如果是确定其脉冲的宽度的话D42不是多余了么?

网友G:
掉电时输出高电平静音信号;
R415用来放掉电容C400 残余电荷的,可以不要;
D42不是多余的,必须得有!

网友H:
LZ:
能说一下这个电路是用在什么产品上的吗?

个人猜测:
R415是为了让C400充得更多的电荷:
理由:
如果没有R415,
UC400=12V*[10K/(4.7K+10K)]-0.7V

而有了R415后,只要时间足够
UC400=12V*[10K/(4.7K+10K)]
使电容的电荷更多,
为什么要100K呢?
如果过小的放,放电时就会经R415+R409//R400过快地放掉.

看了XWJ的贴.
不会是功放的关机静音电路吧.

网友I:
没有R415照样能充满
11楼误会

网友H:
没有R415照样能充满
11楼误会
引用 网友I:

哦?
有空测测看看,还真不知道

还有一个疑问:
D42会有一个结电容,充电时,结电容是左正右负,
R415会不会是为了在断电瞬间,防止因为结电容放电造成Q35延时导通呢?

网友J(2014-09-25):
还是不懂啊:dizz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