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ST的忠实用户对STM32的F-2特点解读--兼对比较其他M3

楼主(2010-12-02):
1. 与以往的72 M以下产品线由外代工不同, 这个120M系列是自己的线上生产的 -- 90纳米的工艺.
2. 所谓120M的"0等待"运行是由一个包含64x128的0等待高速缓存实现的,可以"自适应"2个的跳转或中断(个人理解,初次跳转还是有代价的? NXP的90纳米细节不了解,号称作到150M,还要M4干啥?).
3. 新系列实现了ARM的纵横制32位AHB总线,最多可允许7个设备同时操作总线(NXP也有这个) .
4. ADC速度提高到2M,3个AD级联可达6M. (个人担心90nm下的12位精度效果如何?看NXP到90nm就把AD的指标下降到10位,难道NXP更保守?).
5. OTG的USB支持HS.(需要外接PHY! ST的OTG/FS就是外购的IP,不提供OTG的例程,USB方面比NXP那是差太远了).
6. ST有小封装,NXP都是大块头。
7. 最后牢骚一下LM. 从09年出来9000系列一直关注的,非常好的LAN(内置PHY!)/EPI(可以接SDRAM!)/USB模块,唯一可以单片实现USB/LAN的M3。可惜出来1年半了还在折腾BUG,害死了不少的勇敢者? -- (我差点选择这个的,因为看到LM早期无穷多的、变态的产品型号判断这个公司没有产品生产经验而选择继续观察,呵呵,怕对了!)

对F-2有兴趣的可以看更多细节:
http://www.electronicsweekly.com/Articles/2010/11/30/50007/ST-reveals-120MHz-ARM-Cortex-M3-family.htm

网友A:
4. ADC速度提高到2M,3个AD级联可达6M. (个人担心90nm下的12位精度效果如何?看NXP到90nm就把AD的指标下降到10位,难道NXP更保守?).

ADC是STM32的优势,STM32F2的2M ADC还是值得期待的。印象里NXP的11XX、13XX、17XX都是10位的AD,ATMEL倒是也有12位1M的ADC

5. OTG的USB支持HS.(需要外接PHY! ST的OTG/FS就是外购的IP,不提供OTG的例程,USB方面比NXP那是差太远了).

USB是NXP的传统强项,看来STM32还是有差距。

感觉ATMEL、NXP、ST、TI,还有Toshiba、Fujitsu的CortexM芯片都各有特点,而Freescale的M4则显得优势更突出,就不知道具体芯片怎么样

网友B:
芯片速度高了,还有ADC速度高了,指标肯定下降,TI的2812,标称12位,做到10位的凤毛麟角,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速度高,150M,我同事的同学调试2812的AD说过,如果2812把速度降下来,它片内的AD能调出来,他说TI说能到12位肯定能到

网友C:
这个 AD 如果要大大地频率降额才能达到, 不能不说是个很大的遗憾!
另外, 我倒是希望能出个精简外设的芯片版本, 毕竟这么多外设, 肯定提高成本啦

网友C:
所谓 120M 的 "0等待" 运行是由一个包含 64x128 的0等待高速缓存实现的,可以 "自适应" 2个的跳转或中断
我的理解是, 指令预取由原来的2个变成现在的64个, 这样可以把很多个分支的起始指令都保持在高速缓存中, 最大程度减少分支的时间开销, 但再减少, 译码器只有一个, 流水线还是要打断, 所以跳转指令必定还是至少比其他指令会多一个周期.

网友D:
回复 网友A:
NXP的17xx是12位AD。

网友E:
如果跳转到的地址曾经调用过并存在缓冲池中,则目标指令的取指不会多一个周期。64级的分枝缓存对于一般的子程度已经是绰绰有余。

网友F:
还有一点,就是价格问题,好像在STM32F的产品线上,我接触的价格要比NXP的高,不知是不是我的量不够。

网友G:
还有一点,就是价格问题,好像在STM32F的产品线上,我接触的价格要比NXP的高,不知是不是我的量不够。
引用 网友F:

感觉ST的M3要比NXP的便宜吧

网友H:
5. OTG的USB支持HS.(需要外接PHY! ST的OTG/FS就是外购的IP,不提供OTG的例程,USB方面比NXP那是差太远了).

---楼主是说NXP的USB HOST例程用起来很方便?

7. 最后牢骚一下LM. 从09年出来9000系列一直关注的,非常好的LAN(内置PHY!)/EPI(可以接SDRAM!)/USB模块,唯一可以单片实现USB/LAN的M3。可惜出来1年半了还在折腾BUG,害死了不少的勇敢者? -- (我差点选择这个的,因为看到LM早期无穷多的、变态的产品型号判断这个公司没有产品生产经验而选择继续观察,呵呵,怕对了!)

--- 我公司一个项目用LM9B90做了大半,实在忍受不了芯片的BUG,转投STM32F107+external ETH PHY. 不知道STM32F20x系列会不会有很多BUG?

网友I:
STM32外购的USB IP,肯定要比NXP的好。
因为Synopsys的USB IP是目前最好的。

网友J:
定时器还是少啊。才2个32位的。。。
和NXP的CM3比没啥优势。

网友J:
听说ST不是也出CORTEX-M0呀?

网友K:
cotex现在成气候了,就看谁手快了

网友L:
STM32的某些型号中缺少VREF引脚,对12位ADC影响比较大

网友M:
哎,第一代的性能不怎样,等F2的。。

网友N:
才2个32位定时器,并且最高计数频率才60MHz。

网友E:
才2个32位定时器,并且最高计数频率才60MHz。
引用 网友N:

请问你需要多少个32位定时器?最高计数频率多少才够?不要说越多越好、频率越高越好。

还有一个重要问题,你要做什么需要这么多高频率的32位定时器?

谢谢!

网友K:
请问你需要多少个32位定时器?最高计数频率多少才够?不要说越多越好、频率越高越好。

还有一个重要问题,你要做什么需要这么多高频率的32位定时器?

谢谢! ...
引用 网友E:

请教一下香主,stm32f2有没有量产时间表?

网友E:
STM32的某些型号中缺少VREF引脚,对12位ADC影响比较大
引用 网友L:

当系统电流变化不十分剧烈时(例如,游戏机的遥控手柄、家电的控制面板等),或系统滤波做得比较好时,没有独立的VREF不会影响ADC的使用。

网友E:
回楼主:CM3与CM4的主要区别是硬件的浮点运算,与CPU的频率无关,对于没有浮点运算的程序,在同样主频的CM3或CM4上的运行时间是一样的。

楼主说:“个人担心90nm下的12位精度效果如何”,请问是担心效果太好还是效果不好?为什么?

网友O:
感觉那个很不错了!  不知道 STM32 的 LAN 稳定不?? 现在准备用一个带 LAN 的 !

网友P:
看了很有启发

网友Q:
受教了,喜欢这样的对比贴,让我们更明白产品间的优劣势

网友M:
请问你需要多少个32位定时器?最高计数频率多少才够?不要说越多越好、频率越高越好。

还有一个重要问题,你要做什么需要这么多高频率的32位定时器?

谢谢! ...
引用 网友E:

对我来说,四个足以。32位定时器,16位预分频足以。。。
控制电机方面。
PWM同样。。。

网友E:
对我来说,四个足以。32位定时器,16位预分频足以。。。
控制电机方面。
PWM同样。。。
引用 网友M:

你可以另开一帖,所说为什么你的应用不能使用16位定时器,也不能使用2个16位定时器级联的方式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