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性光耦典型电路求一个方程分析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0-12-02):
GAIN=(R81+VR)/R77

楼主:
楼上,帮忙解释一下我顶楼的问题啊!

网友B:
右边那个运放的输出通过三极管对运放的电源构成了一定负反馈,所以这个运放的输出会是一个幅度较小的电压,运放的输入端就可以用“虚短”来近似计算。
受光管PD2的电流通路是R5、PD2、R3,而R5也是ILOOP的通路,所以流过R5的总电流是ILOOP - IPD2。流过R3的电流是IPD2,又因为R3和R5左右两端的电压都相等(因为虚短),所以(ILOOP-IPD2)*R5 = IPD2*R3,也就是IPD2=ILOOP*(R5/(R5+R3))

楼主:
感谢楼上!
能再深入说一下为何是负反馈吗?
通过改变运费电源电流来构成负反馈,很难理解啊!

网友B:
不好意思,上面的分析好像有问题。这个图右边的运放的正负输入端应该是画反了。应该是上边是正输入端,下边是负输入端。这样当受光管PD2的电流增加时,正输入端的电压有大于负输入端电压的趋势,之后运放调整输出,使ILOOP增大,正负输入端的电压趋于相等,可以用“虚短”分析。

楼主:
感谢楼上提醒,的确是反了。
能否帮我分析一下一楼图中几个三极管的作用!

网友B:
运放输出端接的三极管是扩流用的,使运放的输出对ILOOP有更大的影响。左边两个三极管和稳压管组成了一个简单的稳压电路,为运放提供一个稳定的工作电压。

网友C:
很感兴趣这个稳压过程,楼上继续谈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