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连接技术问题,请各位高手解惑

楼主:
有一批新产品,需要200W(15V)电源,但是200W电源厚度过高了,所以改成两个100W电源(15V 6.7A)分成两路并联使用,请问按以下接法电源对吗?因为我们现在有不少电源己经坏了(电压变低成5V或9V),过段时间有些会恢复为15V,但是一上电又会变成9V或5V,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呢?请各位高手支支招,或是有没有别的连接方法

机壳地 与 电源地是没有连在一起的。

机壳地 与 电源地是没有连在一起的。

网友A(2010-12-02):
不可以这么连接,最好的方法是另选或定制体积合乎要求的200W电源,非要并联的话,要在电源输出侧串一个小电阻进行均压或用二极管隔离,导致问题的原因是两个电源不可能绝对相同,直接并联会导致反馈采样异常,甚至发生自激而使电源烧毁。

网友B:
楼主只是地线接在一起的吧,有没有把电源线也接在一起?

楼主:
我只是将地接在一起了
并不是将电源并联

楼主:
不可以这么连接,最好的方法是另选或定制体积合乎要求的200W电源,非要并联的话,要在电源输出侧串一个小电阻进行均压或用二极管隔离,导致问题的原因是两个电源不可能绝对相同,直接并联会导致反馈采样异常,甚至发 ...
引用 网友A:

我仅仅将地接在一起也不可以吗?

网友B:
应该可以的吧,测板子时常这么做,没出过问题啊。两个板子各自有电源,之间连了地线和一些信号线。
板子用串口连PC也是这种情况啊。

楼主:
可是我的电源总会坏一个,不晓得是什么原因?

网友C:
看不出这样接有啥问题,估计是在某些瞬间负载过大造成的

网友B:
两个里坏一个吗?是固定的某个坏,还是两个都有可能坏?
确定负载电源没连在一起吗?
确定两个都不会有过载的情况?

楼主:
负载功率在140W左右,我用的是100W电源,分成两组,共2个100W电源,这样总没超载啊,也不是固定坏,但坏的现在只发现其中一个坏了
电源负载没有接在一起

网友B:
负载分配的均匀吗?会不会一个很轻,另一个过载了?

楼主:
平均分配的,可惜不知是啥原因?

网友A:
如果仅仅是地连在一起就不叫并联了,独立供电要求两路电源的Vcc端不能有直接电气回路且任何一路都不能过载,楼主最好给出详细电路。

网友D:
貌似没什么问题啊

网友E:
确保两个100W电源输出的15V不会构成电流环路即可。

如果电源质量没有问题的话,估计LZ就是犯了这个错。。。

楼主:
现在己经解决问题了,谢谢各位大侠的解惑,是电源质量问题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