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请进Keil调试的问题

楼主(2010-12-02):
各位好!
  最近我拿到某个公司开发的代码,Keil环境,是用C写的。但代码编译、链接都能通过,就是不能调试,只要点调试那个按钮,就会报个错误"error 65: access violation at C:0x0000 :no 'execute/read 'permission"。我在网上查了好久,有说是软件**的问题,调试自己其它代码都是可以的啊!
  最后推测是该公司做了手脚,对用户开发进行限制!请问有高手知道在哪里做手脚能达到这个结果么,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
  非常感谢了!

网友A:
不知道是什么处理器, 是不是选择的处理器类型错误了呢?

网友B:
没有分配code和data内存?

楼主:
这个和选择的器件有关系么?在哪里分配code和data的内在呢?

网友B:
跟选的器件有关。

不同器件的code地址区间和data地址区间不一样,导致调试的时候报错。

我只是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