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一个奇怪问题求解

楼主:
各点电位见图中,为什么上下两个三极管Uce会差这么大,这个电路很对称了,三极管我用的是对管8050和8550,放大倍数差不多,谁能告诉我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2010-12-02):
正常....

两个电流源串联,稍有点差异电压就偏移很远。理论上这个电压是不定的。

要稳定,必须有反馈存在。

网友B:
楼主把大环路反馈断掉了,要是两支管子还能够Vce相等,那是碰上了概率极小的事件。

网友C:
这个射极电阻18M ohm太给力了

网友D:
你这两个管子是不是放错位置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