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1F单片机首次烧录问题

楼主(2010-12-02):
STC11F系列单片机首次烧录时如果没有外置晶振是否能下载程序?

楼主:
以下截至跟某网友对话,我被搞晕了:

kakawawa()  13:54:14
这里显示是:“下次冷启动”。而我是第一次烧录
天堂()  13:54:45
你换一个不就行了吗
天堂()  13:54:59
这个是默认配置
kakawawa()  13:56:43
这里只是说明下次启动是内部RC,而本次烧录是内部还是外部?

kakawawa()  13:57:09
也就是说,新的片子过来是内部还是外部?
天堂()  13:57:39
这个可以重新烧录的,大哥
kakawawa()  14:00:05
我知道可以重新烧录。不知道有没有理解我的意思
14:00:11
可能由于网络原因,消息“我知道可以重新烧录。不知道有没有理解我的意思”发送失败。 重新发送
kakawawa()  14:03:00
我知道可以重新烧录。不知道有没有理解我的意思
kakawawa()  14:04:03
假如我烧录时选择了外部晶振。而烧录完毕以后,我把晶振取下来,那么单片机是不是就能工作了,这个没错吧。

天堂()  14:04:31
你选外部就是外部晶振,你选内部就是内部晶振
礼源商贸吴萧(1319032722)  14:05:12

kakawawa()  14:05:26
好。那新的片子是外置还是内置?
礼源商贸吴萧(1319032722)  14:05:50

kakawawa()  14:06:05
总不能内外同时干活吧?
礼源商贸吴萧(1319032722)  14:06:13

天堂()  14:06:18
你选外部就是外部晶振,你选内部就是内部晶振

天堂()  14:06:40
还不明白呀!一般默认都是外部的
kakawawa()  14:07:27
那也就是说,新到的片子,我没有外部晶振就烧不了程序,对吧
天堂()  14:09:18
不知你到底懂不懂,和你说不清楚
天堂()  14:09:37
选择在你烧录器
kakawawa()  14:11:24
我知道可以选择,没错。既然你也说了默认是外部晶振的话,我第一次烧录假如没有接外部晶振,是不是肯定就下载不了程序?这样还说不清楚吗?
kakawawa()  14:11:57
单片机是新的,没用过
天堂()  14:12:49

天堂()  14:13:37
选择在你烧录器

kakawawa()  14:15:00
晕。你的意思是不管有没有外置晶振,不管是新片、旧片都可以烧录,对吗?

天堂()  14:20:45

网友A:
晕,我有11F的芯片,不过早就不是处的了。。。:L

印象中要是选了外部晶振,必须得有晶振才可以擦写(否则单片机没时钟又如何运行ISP代码呢?)

实践是最好的老师,我回去有空试试。。。

网友B:
选用内部RC时钟就OK了.

楼主:
对于处的11F系列,没外置晶振无法下载.

网友C(2011-02-14):
外部晶振烧入就必需要外部晶振吗?还有就是我用了内部晶振以后再用外部晶振怎么就不能烧入软件了呀?

网友D:
有些软件是有烧写教程的,不行的话可以去网上找找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