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个USB转串口的芯片

楼主(2010-12-02):
不知道除了CH341系列,不知道还有那种芯片能实现这个功能

网友A:
便宜的PL2303 ,贵的FT232RL,论坛很多讨论,搜索下。

楼主:
PL2303还要通过232才能接到单片机吧,CH341好像不用

网友B:
CP2012,就是不好焊接
8块左右一片

网友C:
pl2303不需要的哟。

网友D:
最简单的是 CP2102。晶振,22R电阻什么的,都不需要。

网友E:
回复 楼主:
不需要232啊,单片机又不是串口电平~

网友F:
CP2102吧,用了点觉得还行。

楼主:
CP2102好像是方形的,8块好像有点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