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入范围 30~65V,输出5V。用什么稳压管好呢?

楼主(2010-12-02):
输入范围30~65V,输出5V。用什么稳压管好呢?

这个电路用途是  降压成5V后给音乐芯片供电,芯片再推动一个8欧,1瓦的喇叭。

朋友说用LM2576HV,可是价格太高了,谁有成本低点的方案啊!

忘了说了,输入输出都是直流

网友A:
不怕费电也不怕发热,你就可以用稳压管。
否则就用2576。

网友B:
2576 恐怕受不了这么高的输入电压吧?

网友C:
没看到HV吗?

PS:
想省钱?做个单管自激震荡电路,最好自己绕个变压器

网友D:
用宽压DC-DC可以吗?

网友E:
想简单就做个反激,RCC也可以,实在不行就用buck,给芯片供电加个线性稳压就好了。

网友F:
音乐芯片,对音质要求都不高,可用电阻限流稳压管并联稳压,芯片本身的耗电是很小的。

然后去推一个视放管类似的中反压管,喇叭改压电陶瓷片,这样成本最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