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入范围30~65V,输出5V。用什么稳压管好呢?

楼主(2010-12-02):
输入范围30~65V,输出5V。用什么稳压管好呢?

这个电路用处是  降压成5V后给音乐芯片供电,芯片再推动一个8欧,1瓦的喇叭。

朋友说用LM2576HV,可是价格太高了,谁有成本低点的方案啊!

忘了说了,输入输出都是直流的

网友A:
楼主的需求不能用稳压管实现,必须使用开关电源,用2576HV是最简单的方案,想再便宜,可用TL494或SG3524等经典开关电源芯片配合晶体管、变压器等来实现,外围电路要复杂的多。

网友B:
2576还贵啊,相比你用一大堆东西搭起来废的时间已经很便宜了
但是你说你的东西要量产个几百K,那当我没说,找人做一个吧

网友C:
好像电梯里会用这种东西吧,呵呵。
2576HV和不带HV的价格有多大差别?

楼主:
我预算是 整个稳压电路做下来成本在3块钱左右,可光一个2576HV就要3块了:'(

楼主:
还是普通的,进口的要12块多呢:'(:'(:'(

网友B:
3块。。。不知道是不是有稳压二极管可以实现你的要求。。。。
也许会有那样的型号。。

网友D:
搜分立元件的简易开关电源,应该很便宜。用单管RCC,批量估计可以做到几毛钱

网友E:
成本控制太严格了,2576已经很便宜了

网友F:
LZ估计是在做电动自行车里的报警装置,哈哈
现在电动自行车超标的居多,48v电瓶充满电要5十几v.
把你的装置中5v大电流的东东改用高电压小电流,直接用高电压,剩下的5v小电流用分压电阻+稳压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