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谈谈学习STM32的入门

楼主(2010-12-02):
小生我刚接触STM32,想问各位大虾学习STM32的技巧:

1. 学习STM32首先要有硬件的支持,买一块开发板是大家的首选,现在STM32开发板很多也很杂,网上介绍多的是奋斗版。。等等。 想问用过的朋友那款性价比最好,小生大洋不多啊。
2. 接下了,就是学习STM32有很多学习的资料。我想问的是,刚入门到底要不要先搞清楚CORTEX- CM3的技术手册和THUMB -2 指令集。 要是不用搞清楚,那就和学单片机一样,先把STM32各个片内外设熟悉一遍。
3. 选择开发环境,据说支持STM32的有IAR 和KEIL 。网上说KEIL比较好,入门容易,真的吗?小生对这两个开发环境还是不是很陌生的。都用过。
4. 据说STM32只支持ucos操作系统,因为它没有MMU. 只有一个可配置的MPU。是不是感觉太低端了。
5.大家 学文件系统一般搞哪种,听说有好几种类型哦,先问到这里吧!!

网友A:
个人觉得,开发板还是要根据自己的爱好和工作的性质来选择,因为有些东西可能这一辈子都不会有机会开发,还是选一个带常用功能的开发板,本人觉得芯达还不错,便宜很多哦。 学习STM32网上有一个振南学STM32的视频教程可以学一学,还不错,入门的话还是先当单片机搞吧,没有ARM基础就来搞CM3, thumb什么的要费很长的时间,耐心磨的差不多了,东西还没有搞出来。STM32不支持WINCE ,LINUX等操作系统的。

网友B:
uclinux也可以跑,ST官方网站上有个demo。
我当初是先用keil跑模拟器 然后买板子

网友C:
我感觉除了了解内核的一些特性外, 要熟悉开发环境(编译器), 最后重点在外设上, 我感觉用 Cortex M3 跑 OS 的并不多. 放在后期看有时间吧, 因为 OS 跟芯片的关系并不紧密了.

网友D:
我现在就遇到端口重映射不能理解,资料也很少。各位高手能够给出一些建议或意见??

网友E:
想真正弄通MCU硬件,只能用汇编理解。
STM32官方只提供纯C写的MCU寄存器和应用库,并且全是用指针编写,阅读此代码对C语言功底要求较高。
不精通C的人在用STM32肯定挂科了。呵呵。

网友A:
不了解C的还做什么单片机,单靠汇编在现在这个社会还实用吗,指针是C的难点,也是重点,必须得掌握。

网友E:
8楼说得对,用C写代码有一个好处,不论是用STM32还是用LPC17XX,或是新塘的Cortex-M0都是一个样,哪家便宜用哪家。

网友E:
再宏观一点,不了解OS的还搞什么研发,单靠C在现在这个社会还实用吗,OS是难点,也是重点,必须得掌握。:lol
最后,大家啥都不用学,坐着等别人移植好OS。然后再搞些千篇一律面孔的应用程序。呵呵。

网友A:
回复 网友D:

端口重映射有什么不能理解的?
一般的单片机的IO都是不够用的,最早了解从51开始就有端口有复用功能,STM32也一样有复用功能,但是它与其它的单片机不一样的地方,它有重映射,就是能映射到别的端口上去,在别的端口实现功能,具体请看SPEC,很好理解啊。就是做硬件的时候要注意了。所以对STM32的硬件工程师不熟悉的同仁还是先弄清楚了再设计图纸。

网友F:
对 映射可以直接理解为端口复用。
谈下自己的看法,学习stm32买开发板可学,单纯的软件仿真也可学
stm32寄存器很多,不必要各个都背都看,你需要实现什么功能就看哪个寄存器,现学现用。
keil和iar看个人习惯,都是工具软件,你用过后不就知道了吗,别把时间花在选哪个软件上。
你以后做产品切不可以单片机是否高端低端作为唯一标准,单片机选择关键看你的需求,它是否合适你的要求。学习stm32单片机没太多技巧可言,多学多写多练。

网友G:
顶顶,对初学者有用,希望高手多提点建议,让初学者少走点弯路!!!!

网友H:
TO 8楼和11楼:
很多台系IC是不支持C,或者对C的支持很差,对那些IC的使用,汇编占主体。甚至还有四位机,根本就无C可言。而对只致力于这些IC的工程师而言,C并不是一定要掌握的。
同样的道理适用于11楼,并不是所有的产品都需要用到OS,试想,我要做一块电子表,需要上OS吗?一个四位机用汇编就可以胜任了。
C和OS的用途都很广,但不能说不会C就“还做什么单片机”,不实用,不会OS就“还搞什么研发”

网友A:
回复 网友H:

一句话: 你说的IC占市面上IC的百分比是多少

网友H:
回复 网友H:

一句话: 你说的IC占市面上IC的百分比是多少
引用 网友A:

请加上前缀,在什么市场,如:数码类,消费类,安防类等。
你不可能在电子表上跑OS,同样的,我也不可能用8位机做PDA

网友I(2012-05-15):
貌似走了弯路了。。。

网友J:
我觉得KEIL入门相对容易一些。前一阶段用IAR,但是它的库有多个版本,相应的例程资料不是很有条理,我整了一个多星期还是放弃了。我觉得先用keil,后面再回头看看IAR的问题。

网友K:
STM32的入门好像没什么好谈的,论坛里好的入门资料不少

网友L:
stm32入门跑一下例程知道主要是知道配置gpio和外设寄存器就好了。然后剩下根据自己用到的时候再回来慢慢研究,还是好入门。至少我觉得半个月基本算入门了。至于精通这个就是要功夫磨的

网友M:
初学者能有块开发板当然是最好的了

网友N:
我学习一个月了,感觉还是蛮有收获的,以前搞单片机的,也不是很精通。我现在发现STM32主要是对固件库的运用,主程序的话慢慢编写,还是蛮好学的,想要精通的话那得发时间的、、

网友O:
门槛不高,成为高手难

网友P:
记得以前刚入门的时候,也要和LZ类似的疑问,入门不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