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信号和大信号

楼主(2010-12-02):
(无正文)

楼主:
小信号时电路的工作点可以认为不变,管子的跨导,电路的增益都是线性的。如果信号大到使得电路工作点变化显著,管子的跨导和增益是时变的,这个时候就是大信号状态了。
举例: 一般的放大电路都有固定的工作点,可用小信号进行分析;而射频电路中的VCO,mixer的工作点是时变的,不能用小信号那套分析。
————————————
期待对小信号、大信号作出进一步的更深的讨论

网友A:
功率放大器在乙类或甲乙类工作时(包括推挽半桥全桥)放大电路也有固定的工作点,但绝对不能说是小信号工作。射频放大若工作在丙类,也有固定的工作点,同样不是小信号工作。

楼主:
3# maychang 关于小信号与大信号以及小信号模型,我忘了在教材上有没有严格的定义?对这些的理解一直处于类似于举例说明的程度,没法从理论上给予好的说明。

网友A:
确实,小信号和大信号并没有严格的区分。
是否可以用输出对输入信号的线性来区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