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2272测量电池电压遇到的疑惑

楼主(2010-12-02):
使用MSP430F2272测量电池电压,现在遇到的问题是测得的结果比用万用表量到的结果少约0.2V。不论参考电压选Vcc还是内部参考源,结果都是这样。

电路图如下

现在ADC测得电压为1.64V左右。用万用表量得电池电压为4.02VR34两端电压1.84VR35两端电压也是1.84V。万用表没有问题。

有两点疑问:
1.
为什么R34两端的电压加上R35两端的电压之和不等于电池两端的电压?而且是在有负载的情况下。
难道是电池的内阻?是不是因为这块电池本身是没有做稳压就输出的原因。
2.
为什么ADC测得的结果为1.64V左右。不论我是选Vcc3.3V,由稳压芯片输出)还是选ADC内部参考源,结果都一样。

楼主:
自己顶一个。
谢谢大家。

网友A:
你的分压电阻太大,而430的AD脚采样时需要吸收电流,导致电压降低。
解决办法:增大采样时间,如还不能改善,则只能缩小电阻,或者增加放大器缓冲。
如无成本压力,可考虑2274,它内部有OA。但是它的OA也适应不了这么大的分压电阻。

网友B:
1:分压电阻太大。
2:分压电太大时应该要并联个小电容,这样可以减小容性阻抗,(因为MCU AD输入里面有个小电容),从而提高带容性负载的能力。

网友C:
嗯,长知识了。

楼主:
那再请问给位,使用多大的分压电阻比较合适呢?

楼主:
可能是电压表的问题。
用示波器测了下,结果如下:
电池两端电压 4206.16mV--4034.48mV
R34两端电压  2060.16mV--188.48mV,R34+R35就应该等于4120.32mV--3776.96mV。
看起来好像差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