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功耗概念

楼主(2010-12-02):
求教,平均功耗和有效功耗的各自意义~?
比如,对于理想的乙类放大器,Q1为正半周开启的的功率管,注意Q1集电极电流仅为半周期波形,即Q1集电极电流的平均值要小于其有效值。
按一般教科书的解释,其功耗就是所谓的一周期平均积分公式(即所谓的平均功耗),结果为
PQ1_fav=(Vcc*Vom)/(RL*pi) - (Vom*Vom)/(4*RL) ,可以看为平均功耗为平均电压乘以平均电流。
但是,如果我直接用Q1的CE电压的有效值乘以Q1的集电极电流的有效值,得到“有效功耗”,明显结果有 此时的有效功耗大于平均功耗,也就是说Q1平均功耗和有效功耗不同

教科书上估算Q1管耗直接用平均功耗值,但我认为这里我们估算Q1管耗应该用有效功耗值,不知道大家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网友A:
楼主所举公式PQ1_fav=(Vcc*Vom)/(RL*pi) - (Vom*Vom)/(4*RL) ,是有限制条件的,并非任何情况都适用。
但“其功耗就是所谓的一周期平均积分公式”是普遍适用的。

楼主:
楼主所举公式PQ1_fav=(Vcc*Vom)/(RL*pi) - (Vom*Vom)/(4*RL) ,是有限制条件的,并非任何情况都适用。
但“其功耗就是所谓的一周期平均积分公式”是普遍适用的。 ...
引用 网友A:

maychang老师,教科书上估算Q1管耗直接用平均功耗值,但我认为这里我们估算Q1管耗应该用有效功耗值(即是有效电压乘以有效电流),还有就是关键在于 上面的 有效功耗和平均功耗 各自的意义什么呢~? 谢谢

网友A:
“有效功耗和平均功耗 各自的意义什么呢”
这两个概念,好像是你自己定义的。

楼主:
“有效功耗和平均功耗 各自的意义什么呢”
这两个概念,好像是你自己定义的。
引用 网友A:

呃,,,,不管这名词表面, 我的问题是 Q1的CE电压的有效值乘以Q1的集电极电流的有效值 得到的这个 代表功率公式 的意义 是什么?~它和平均功率公式各自怎么用?为什么?~

网友A:
5楼:
“我的问题是 Q1的CE电压的有效值乘以Q1的集电极电流的有效值 得到的这个 代表功率公式 的意义 是什么?”
没有多大意义。
此电压与此电流未必同相,因此类似于电力系统中有功功率的计算,还要考虑电压与电流之间的相位差。
你在首帖所举的计算式,是有条件的,即假定电阻性负载,正弦波形。

楼主:
5楼:
“我的问题是 Q1的CE电压的有效值乘以Q1的集电极电流的有效值 得到的这个 代表功率公式 的意义 是什么?”
没有多大意义。
此电压与此电流未必同相,因此类似于电力系统中有功功率的计算,还要考虑电压与电流 ...
引用 网友A:

对,是针对电阻负载, MAYCHANGl老师,我是想估算功率管的管耗好计算散热, 但现在问题是Q1的管耗功率取决哪种 功率公式~? 为什么~?
现在 用积分得到的平均功率公式 和 利用电压有效值乘以电流有效值得到“有效功率”公式
结果是不同的~ 这是个问题。请老师指教。。

网友A:
计算散热,那需要求出功率管耗散的最大值。
你把首帖“按一般教科书的解释”那本教科书的书名贴出来。我需要看看首帖那计算式是从哪里来的,是不是最大值。

楼主:
计算散热,那需要求出功率管耗散的最大值。
你把首帖“按一般教科书的解释”那本教科书的书名贴出来。我需要看看首帖那计算式是从哪里来的,是不是最大值。 ...
引用 网友A:

康华光 电子技术基础 4版  P202 , 计算管耗用的就是积分得到的平均功率公式

MAYCHANGl老师你还解释下 利用电压有效值乘以电流有效值得到“有效功率”公式 的意义在哪?

网友A:
康华光 电子技术基础 4版  P202
好,我先看看推导过程。

“利用电压有效值乘以电流有效值得到“有效功率”公式 的意义在哪?”
这个,不知道。

网友B:
应该先算功率再平均。
“电压有效值乘以电流有效值”没有根据。
电压/电流有效值的概念是什么?是根据功率“反算”的一个等效概念,即“如果某个直流电压/电流X与该交流电压/电流Y在恒定纯电阻R上产生的热功率相同,那么X就是Y的有效值”,是个“虚拟”的东西
这种虚拟、等效的东西都是有条件的,用起来一定要小心!

而电压、电流的瞬时值是真实存在的、无条件的,所以用瞬时值算瞬时功率,再求平均,是不会错的

网友B:
你可以算算,交流电功率因数为零的时候,两种算法的结果,应该就明白了

楼主:
应该先算功率再平均。
“电压有效值乘以电流有效值”没有根据。
电压/电流有效值的概念是什么?是根据功率“反算”的一个等效概念,即“如果某个直流电压/电流X与该交流电压/电流Y在恒定纯电阻R上产生的热功率相同, ...
引用 网友B:

赤铸 老师,我是这样理解的, 对于直流电压驱动一纯电阻,其功率就是直流电压乘以电阻上的直流电流~
而任意交变瞬态电压(电流)的有效值即是把他的能量等效为直流电形式,所以上面我把Q1的电压有效值乘以其电流有效值,就该是Q1的功率消耗,且我认为这才该是真实的功率消耗。
但是这样得到的值 和 Q1的平均功率积分公式值 不同,~ 所以迷糊了~ 如何解释?谢谢

网友A:
13楼:
不是这么回事。
等效为直流,必须是纯电阻。赤铸已经在回复中说得很清楚。
你回去查查你的教材,有效值是如何定义的。

网友A:
看来,我也不必去核对 康华光老师的《电子技术基础》了。在13楼,楼主终于说出了错误认识所在。

“所以上面我把Q1的电压有效值乘以其电流有效值,就该是Q1的功率消耗”,你把功率管当成电阻对待。

楼主:
看来,我也不必去核对 康华光老师的《电子技术基础》了。在13楼,楼主终于说出了错误认识所在。

“所以上面我把Q1的电压有效值乘以其电流有效值,就该是Q1的功率消耗”,你把功率管当成电阻对待。 ...
引用 网友A:

有效值是根据电流热效应来规定的,让一个交流电流和一个直流电流分别通过阻值相同的电阻,如果在相同时间内产生的热量相等,那么就把这一直流电的数值叫做这一交流电的有效值
maychang老师,那对有源器件而言,其电压或电流的有效值没意义吗?

网友A:
16楼:
对一个电阻,两端电压升高,通过电阻的电流变大。电压与电流同相。
对一个放大器(无论甲类乙类)里面的管子,两端电压变大,通过管子的电流减小。电压与电流反相。
对电容或电感,电压与电流相差90度。
有效值对电容电感都没有意义,对放大器中的管子更没有意义。

楼主:
16楼:
对一个电阻,两端电压升高,通过电阻的电流变大。电压与电流同相。
对一个放大器(无论甲类乙类)里面的管子,两端电压变大,通过管子的电流减小。电压与电流反相。
对电容或电感,电压与电流相差90度。
有效值 ...
引用 网友A:

迷迷糊糊有点思路眉目了,, 谢谢 MAYCHANG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