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减小负载对电源的影响?

楼主(2010-12-02):
如题。
最近做了一个可调的线性稳压电源。当电压从0—5V调节时,负载不变的情况下,电流也随之增大。这就使得我的滤波后的输出电压明显降低。
针对这个问题,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可以解决!期待

网友A:
你那啥负载啊?还有你说的输出电流增大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负载直接就是个20欧姆的电阻。是输出电流增大。

网友B:
麻烦复习欧姆定律

网友A:
根据欧姆定律I=U/R,输出电压升高,电阻不变,那么电流自然也就升高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L 问题不是电流为什么增大了~~~我的表述不清,我理清楚了再说吧!

网友A:
你不是问这个吗?那你好好理清楚再问吧。

网友C:
呵呵,真有趣。你滤波电路承受不了了吧。你看看音响电路,全是大电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