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v电池如何给3.3v系统供电?电流200mA以下

楼主(2010-12-02):
各位高手指点一下,9v电池如何给3.3v系统供电?电流200mA以下,用什么芯片好.谢谢。我现在分数不多。见谅。

网友A:
找一个效率高点的DC-DC降压看看

网友B:
LDO或DC/DC

网友C:
ASM7111-3.3V

网友D:
9V叠层电池容量很低的 200MA  一下就没有电了

网友E:
9V分压至5v进入TPS KTTT电压转换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