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时器与ds18b20怎样协调

楼主(2010-12-02):
在main函数中要用到8位自动重装定时器,由于频繁中断影响到了ds18b20(对时间敏感)转换,请问如何解决?

网友A:
禁止中断

楼主:
禁止中断 遥控器 PWM就不正常了 还有啥办法吗

网友B:
在写时序的时候,要关中断.

网友C:
可以在Timer中断中开一个基于状态机的时间片来处理18B20的访问。

楼主:
可以在Timer中断中开一个基于状态机的时间片
来处理18B20的访问。
引用 网友C:

状态机的时间片,能解释一下吗?

楼主:
楼上的方法我试了一下 1820测温度没问题了 可是遥控器不管用了
估计是中断处理时间太长了  还有办法吗  我相信办法肯定是有的

楼主:
我认为是在中断服务中呆的时间太长了 导致相同中断不能进行 使得遥控计时不准了 不知道这个理解对不对啊

网友D:
如果有空余的串口,可以代替bitbanging对1-wire操作。

网友A:
模拟1WIRE,为了保证可靠必须关中断,当然可以仔细考虑仅在必须的时候关中断

另外可以考虑访问1WIRE与发码不同时操作

...

网友E:
DS18B20每次转换完毕默认情况下好像是几百毫秒,这段时间,你可以利用啊,之前的时序操作前,必须关中断,之后开,时间很短的,不影响的

楼主:
这个问题真纠结遥控机和DS都对时间敏感,并且遥控操作随时都有可能:L

网友F:
只关闭几个微妙的中断,怎么会对遥控有影响呢?
你只要搞清楚了DS1820和遥控的时序,应该很容易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