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单片机引脚少一个,能不能不加扩展芯片?

楼主(2010-12-02):
因为要扫锚300只LED,都是输出脚。但是单片机引脚刚好少一个。有什么办法好呢。能不能不加扩展芯片 ?求教。

网友A:
用的哪个MCU

网友B:
如果是行列扫描方式
300 =15*20(35个 IO 口), 如果是这样的方式, 少一个脚, 最多就是 17*17 = 289, 不够 300, 不行.
但也不是没有办法了.
考虑 2 列的情况, 扫描的时候, 这两个扫描脚上出现的组合 为 00.01,10 三种.
所以可以用未用的 11 这个状态, 用一个三极管再生成一个扫描线来.
至于软件怎么处理, 就不用多说了吧

网友C:
可以考虑将7段LED的点集中起来做一位,几个加起来可以应付你的要求了吧。

网友D:
加译码器即可

网友E:
3楼说的有点不理解,能不能详细讲讲

网友F:
呵呵,楼上的,那就再跟他请教一下,让大家都学习学习。

网友G:
恭喜楼主可以结贴了。

网友B:
其实就是译码器的意思.
在进行扫描的时候, 总是一行行地扫描.
假如置 1 的时候是选择. 那么随便取两条行线. 它们在整个扫描过程中, 信号可能出现的组合是. 01, 10 这两行中有一条线选中, 还有 00 两条线都没有选中, 在扫描其他的行线呢.
就是说肯定不会出现 两条都选中的 11 这个状态.
这样我们可以将 11 这个状态取出来用三极管简答搭个 与门, 就做出另外一条扫描线. 不过有点武断, 应该不止一个三极管, 因为这新增的第三条线选通的时候, 还要屏蔽那两条母线. 但肯定能实现.

网友H:
复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