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ISP 下载板 上插芯片 怎么个方向啊。

楼主(2010-12-02):
我有个STC-ISP 下载器/单片机,上面插座是40脚的。我用 stc12c5204AD 芯片(20脚)怎么插法才对。。是在固紧柄的另一边,还是同一边?  芯片的圆弧是向里还是向外? 为什么我总是下载不了呢?多谢用过的人指点。。

资料中都没图示的。

楼主:
我图中插对了吗?

网友A:
呃,这个真不知道。

这种STC下载板针对不同的引脚有几个版本,但插座都是统一40脚万能座。我用过的都是DIP40的。其他封装记得好像是第20脚为地(不确定)。其实如果有块万用表,就可以测一下那个是VCC和地即可判断。还有如果是新的芯片,试试看,出厂一般都有写入流水灯程序,如果可以运行就正确了。:L

网友B:
板子背面有个白色的标签,上面写着对应的芯片系列。如果是用来烧DIP40的那就不能烧你这个DIP20的。

网友C:
stc的单片机一般都是串口下载的,
资料没图示 你老人家可以用万用表测max232的发射和接收和单片机串口是否连在一起啊,而且电源和地与单片机连接是否正确    不是的话当然不能下载 不能想当然的直接插上去就行了。

网友D:
这个真不知道哦

网友A:
呃,这个真不知道。
这种STC下载板针对不同的引脚有几个版本,但插座都是统一40脚万能座。我用过的都是DIP40的。其他封装记得好像是第20脚为地(不确定)。其实如果有块万用表,就可以测一下那个是VCC和地即可判断 ...
引用 网友A:

ISP下载板后面有贴纸表明支持的封装(引脚数),还是以咨询STC公司或用万用表试试为准。

网友E:
就是,如果搞开发,解剖别人的电路是最基本的技能。
连下载器的方向和脚位都不能搞清楚,怎么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