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0mA采集电路问题

楼主(2010-12-02):
图为我画的,主要想请教下各位大侠如此应用是否存在问题。我认为DG408的导通电阻会影响转换结果。但却实不知道该怎么去修改了

网友A:
“我认为DG408的导通电阻会影响转换结果”
我认为不会。
倒是各路4~20mA电流源是否“悬浮”,是个问题。
此外,C1可能使前一路输入影响下一路转换结果。

网友B:
电流流不过R6啊。

楼主:
各路确实存在悬浮!但是没有想到啥好的解决办法,所以其中一路的408直接接到地了。但貌似不是很好的解决办法

网友C:
我建议在模拟开关后面直接做个差分电路不是很好吗

网友A:
4楼:
怕的是各路并非真正悬浮。
即使直流或低频是悬浮,各路之间也很难避免存在静电。而各路之间的分布电容,足以毁掉你的模拟开关。

楼主:
差分电路不也存在悬浮的问题吗?另外我不知道我考虑的不是道是不是对的,差分的输入应该不能超过运放电源,输入的电压对内部的相对电压不确定可能会造成差分的饱和

网友A:
我说的危险与差分不差分无关。
设想某两路电流信号之间存在超过电源电压数十倍的电压,模拟开关会怎样?
即使各路彼此之间都是“悬浮”的,并不能保证两路电流信号之间不存在电压,因为这两路信号在模拟开关上都处于“关”的状态。

网友D:
我以前做的一个类似的检测是采用单路的relay一路一路切的,没敢用模拟开关做。楼主用AD8629也忒贵了点,给你参考SGM8552,比AD8629便宜多了,性能也毫不逊色:

网友E:
楼主电路应该在每个信号输入端口上加两个二极管,对电源和地钳位。

要不然真像Maychang老师说的,会坏器件。

还有你R6和C1位置要调换一下,因为模拟开关选通的时候。C1有冲击电流。

网友A:
10楼:
C1接到R6之后(运放同相输入端)更糟,我在2楼就说过了。这不是冲击电流的问题。
如果C1接到R6之后,R6C1构成低通滤波器。低通滤波,从频率角度看,是滤除高频信号。那么模拟开关从一个通道转换到另一个通道,两个通道的输入不同,这是个阶跃信号。阶跃信号的频谱无限宽,滤除了高频信号,A/D转换的结果误差将增加。另一个角度看,RC电路趋向于保持电容两端电压不变,也就是说,保持前一个通道的电压不变,在后一个通道输入的作用下逐渐变化,这将使前一个通道的信号对后一个通道产生影响。
C1接在R6之前,同样有前一通道影响后一通道的问题。只不过接在R6之前低通滤波的电阻是30欧再加上模拟开关的电阻(比R6估计小两个数量级),影响比较小。
C1干脆就应该去掉不用。

网友F:
我以前用过DG的一种模拟开关,8路采样数据,后来发现不实用,模拟开关打开时内阻较小,但是断开的时候电阻也不大,才几千欧,各路相互干扰,最后还是用机械继电器开关

网友A:
12楼:
模拟开关断开时才几千欧?不对吧?

网友G:
此电路实验室也许能玩几下,现场必坏无疑

彭建学   上海

网友F:
当时发现信号不稳,后来单独切换开关(没接后续电路),用万用表测量发现,开关打开很快,但是开关断开时,电阻有一个由低到高增大的过程,时间久了,具体电阻有可能我记错了,但是我印象中真实不大。我想表达的意思就是开关打开快,关闭慢,重合期间就会相互干扰。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的意见,我再去更改一下。
TO 14楼:
      可否指点一二呢,谢谢。哪怕说一下大致的问题也是非常感谢的,呵呵

网友A:
14楼老彭说的是现场干扰大,各路之间出现比较大的电压的可能性大,所以损坏的可能性也大。

网友G:
干扰、静电是个问题,但设备间的相容设计也重要,很多人不会注意这点:

当本设备无电,与本设备相连的设备有电,或两设备通断电时序不一致,设备可能坏。

上述电路除其他问题外,体现不出相容设计。

彭建学  上海

网友A:
是的,不少人拿示波器看电路中某点波形,一下子空气开关跳了,就是老彭所说。

网友H:
设备的相容设计,还真没搞过,怎么搞呢?除了隔离传输还有什么别的法子吗?

楼主:
难道只有线性光耦才是终极方案了?呵呵

网友E:
几位老师说的都是要注意的地方。
关键看你对产品应用的系统框架了解多少了。如果很了解就容易应对了。

反正工控领域,像一般的PLC都是类似你这样的结构,但是每个信号端都要对电源和GND做嵌位。
还有就是端口模拟部分和数字、电源隔离。
像三菱、台达的4AD模块,也没有说每个通道都做隔离的。

网友I:
这个好像是电流流向的问题

电流流过采样电阻产生上正下负的电压 正电压流过DG408 1是对的
但是电流通过电容流回到GND 在通过DG408 2流回采样电阻负端

DG408在反向输入的情况下是否会产生意想不到的情况???
这要看具体的DATASHEET,慢慢研究了

网友J:
不好解决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