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在无语了,求救!(利用socket进行MC55通信)

楼主(2010-12-02):
在调试MC55,进行AT指令发送的过程中,在发送AT^SISO=1之后,会在socket tool终端机上出现下图的错误,说是socket不同步,百度了也没找出什么问题,请问如何解决呢?
发送的at命令及返回的字符如下图:

楼主:
等大概10分钟会出现以下字符:

^SIS: 1, 0, 20, "Connection timed out"

^SISR: 1, 2

楼主:
拜托了各位大神!

网友A:
我也想帮你,可是我不懂。也许现在的IT研发工程师都太忙了,也许是没钱没动力!
(研发IT工程师行业的心声)

网友B:
Tcp三次握手过程不成功

网友B:
后面的返回时握手不成功后返回的超时信息,检查服务器端的网络设置,如防火墙设置,端口设置等

网友C:
我告诉你权威答案:

LZ的设置非常成功, 没有任何问题.

"等大概10分钟会出现以下字符:^SIS: 1, 0, 20, "Connection timed out""
-----------这个是没有加心跳包引起的.

至于说1楼的那个问题, 那个不是问题, 讲软件关死从来一次就没有这个问题了.

具体原因一言难尽, 我也没功夫讲. 总之一句话, 没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仍然感谢您的关注!

楼主:
回复 网友B:
服务器端的防火墙是没有启用的,端口设置您指的是socket server的端口1234吗?这个在建立GPRS主站的时候设置的就是1234.

楼主:
回复 网友C:

之前我们也是用同样的方法来实现,结果是成功发送接收了的。这次只是换了个地方,IP和端口换了一下,就不成功了。

您所说的将软件关掉重来一次,我把socket tool关掉,重新发送at,但还是不成功,一直弹出 asynchronous socket error 1053这个框

楼主:
无语了,无语了!我用另外一个IP,端口号设置为60000就可以建立连接了 而且可以收发数据!求高手指教!!

网友D:
十分钟很不错了,我这边用的长城宽带,只要GPRS模块9秒钟内不发心跳包/数据包,或者上位机9秒钟内没有发查询指令,直接把socket断了……改电信的ADSL就好了

网友E:
最近也在做这玩意,可以和你多交流交流
你的AT命令里面连接端口是60000,而测试软件的侦听端口是6000

楼主:
15# zhaoyun1234 谢谢提醒哈!这个是截图的问题哈,在发送的时候特别注意的了,发送的AT端口跟监听端口是一致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还没有发送心跳包,只是在用串口调试助手进行联网操作,都不成功,发送心跳包应该是软件实现的吧?难道也是要发送AT命令吗?

网友C:
无语了,无语了!我用另外一个IP,端口号设置为60000就可以建立连接了 而且可以收发数据!求高手指教!!
引用 楼主:

网络不稳定的情况下, gprs模块可能发出多个syn包头, 会产生这种情况

别用这个软件调试. 自己写个软件处理一下就ok了. 不是什么大事.

网友E:
你好像少了
AT^SICS=0,passwd,GPRS
AT^SICS=0,APN,cmnet
这两条命令

网友E:
在建立一个连接参数的时候需要至少4条命令
AT^SICS=0,conType,GPRS0
OK
AT^SICS=0,user,cm
OK
AT^SICS=0,passwd,GPRS
OK
AT^SICS=0,APN,cmnet

网友E:
不好意思看错了,你少的命令是
AT^SICS=0,user,cm
AT^SICS=0,passwd,GPRS

楼主:
回复 网友E:
谢谢哈!不过中间的user和passwd是可以不用设置的哈,在MC55的使用手册上面是有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您的意思是自己写个socket软件?

楼主:
回复 网友C:
请教一下,为什么我用外省的IP(华中科大)就可以登录,并且成功打开TCP,而用本地的外网地址就打不开呢?
另外,我用TCP/UDP服务管理v1.03版本来查看连接日志,上面显示的是:一直处于连接断开连接断开循环,因此SIM卡的网络IP的端口一直在变化,请问会是什么问题呢?一直解决不了,拜托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