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SB中的时钟问题

楼主(2010-12-02):
Reference Clock Frequency

和system Clock Ferquency 分别指什么

哪个指的是晶振的频率

当我加DDR2时,system Clock Ferquency 设成62.5M才行

可我的晶振是50M的啊,这个62.5是什么意思

SDRAM是133M的,FPGA怎么产生133M的时钟,DCM能小数倍频吗

如下图

网友A:
Reference Clock 就是参考时钟的意思,由于你已经选定了一种开发板,所以这个时钟也就已经和开发板上的晶振绑定了.
System Clock就是你MicroBlaze的运行时钟,有的可以多选,你选择了62.5M时钟频率.

不管是62.5M 还是 133M,其实都是可以从DCM中产生的时钟.而Microblaze中集成了DCM模块

想知道的详细点,你可以开CORE Gerenater然后选择一个Single DCM,选中CLKFX引脚,然后NEXT,再NEXT,在USE OUTPUT FREQUENCY这里输入你需要产生的频率,然后点下面的CALCULATE,就自动用FPGA的乘法器和加法器生成你需要的频率了,在下面Generated Output里列出的就是为了产生这个频率所消耗的资源.

这在ISE的设计中非常有用,可以随意设计你自己需要的时钟频率,只要资源够用.

楼主:
谢谢SuperX-man

原来是这样啊,我以为PLL DLL只能整数倍频和分频呢

DCM真的是很强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