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system assembly view中将GPIO拆分接到不同的IP上

楼主(2010-12-02):
我添加一GPIO的IP  32位

我要将这32位拆分 然后接到内部其它IP的控制脚上

比如GPIO<0>接 ip"LOGIC1"

比如GPIO<2~4>接 ip"LOGIC2"

在system assembly view中,GPIO是合在一起的没有分开

那我该如何将它分开呢

网友A:
EDK和ISE是不同的,不能直接这么连接.

如果只是1对1,并且是输入和输出的位数相同的话是可以的.
如果是想分开连接的话,一种方法是重写你那个GPIO输出模块的VHDL和MPD,让其分为2个端口,然后1对1连接.另一种是3个分别生成独立的new connection然后分别分配给UCF管脚,然后在硬件上用线分别连接好
还有一种自定义一个IP核,直接在你自定义的IP核里完成你的连接,然后挂在总线上.
还有一个是你把你做为输出的GPIO分成2个GPIO,仍然是1对1的连接.数据可以通过总线,寄存器之间的读写来分配给这两组GPIO.

目前就想到这些,你先看看有没有合适的.

楼主:
看来只能这样

自已写一个IP

在IP里将GPIO的这32个位分出来

网友B:
这个我也不太会

网友C:
IP Catalog里有个IP叫util --> bus split,就是用来做这个事情的。

另外,也可以给你的要分开assign的那些信号先起名字,比如叫a, b, c。然后把他们组合到GPIO的输出管脚,定义成"a & b & c" 就可以了。具体语法参考psf_rm里的MHS手册。

网友A:
楼上好精通!!小版向您多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