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PIC18系列片子上在RAM里怎么定义一个超过256Bytes的数组?

楼主(2010-12-02):
在PIC18系列片子上在RAM里用C语言怎么定义一个超过256Bytes的数组?

网友A:
需要改一个文件,忘了是哪个文件了,自己找吧

网友B:
楼主用18F的那个型号啊?

网友C:
如果是在用MCC18,打开编译器的说明文档,应该有中文的,里面有个章节就是讲如何定义大于256字节数组的。

楼主:
4# martin 我去看看啊

网友D:
.lkr文件中修改。

网友E:
microchip 网上文件DS51288J_CN 中的3.2.4节

网友F(2020-08-14):
引用 网友E:
microchip 网上文件DS51288J_CN 中的3.2.4节

大于 256 字节的堆栈,必须向编译器提供-ls 选项。有个-1s选项是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