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7的USB HOST问题 --- IN token发不出去

楼主(2010-12-02):
根据手册,usb host模式下,非周期传输请求队列空间为8个,当正确初始化OTG CORE,并发现USB设备有插入后,配置OTG_FS_HCCHARx寄存器和OTG_FS_HCTSIZx寄存器,然后将OTG_FS_HCCHARx寄存器bit31置1,即可将一个传输请求放入非周期传输请求队列空间。如果是IN传输,不需要写FIFO,即有IN token发送出去。
而我现在碰到的问题是:已经按照上述方法放入一个IN传输请求进入请求队列空间,但是IN token并没有发出。
可能有人会怀疑我的OTG CORE初始化是否OK,怀疑我究竟有没有成功配置OTG_FS_HCCHARx寄存器和OTG_FS_HCTSIZx寄存器,所以我还是简单表述一下我已经成功实现了哪些。目前,我已经正确的初始化OTG CORE,正确的发现USB设备插入,正确的进行USB总线复位,正确的启动SOF,正确的枚举了USB device,并正确的执行了若干SCSI(U盘)命令。问题就是在正确的执行了若干SCSI(U盘)命令后,一个IN transaction却出不去了!
通过断点捕获到这个故障发生时的寄存器情况如下:OTG_FS_HCCHARx寄存器和OTG_FS_HCTSIZx寄存器全部正确,OTG_FS_HCINTx寄存器为0x00000000(没有任何中断),OTG_FS_HNPTXSTS寄存器的NPTQXSAV部分为7,表明还有7个空间空余,已有一个transaction请求存在。且,RxFifo已经通过OTG_FS_GRSTCTL寄存器的RXFFLSH位清空。我非常困惑,在这样的情况下,为什么host就是不发送IN token出来??????

STM32的专家们,请帮忙看看,如果是深圳的朋友帮我解决了这个问题,在下愿意赠送大餐,当面酬谢!专车接送!

楼主:
我再把问题精简一下:

什么情况下,已写入transaction request queue的in request会被阻挡住发送不出去?

网友A:
我再把问题精简一下:

什么情况下,已写入transaction request queue的in request会被阻挡住发送不出去?
引用 楼主:

回答:
在某些寄存器设置不正常的时候:D

呵呵,开个玩笑,你具体说说这个出不去的IN和其他出去的IN有什么区别?或者是这个出不去的IN之前的一次通信是什么?和其他的通信有区别吗?

网友A:
每个IN之前都需要

/* re-activate the channel when more packets are expected */
        hcchar.b.chen = 1;
        hcchar.b.chdis = 0;
        USB_OTG_WRITE_REG32(&pdev->regs.HC_REGS[grxsts.b.chnum]->HCCHAR, hcchar.d32);

做了吗?

楼主:
HCCHAR寄存器Bit31已经设为1.

我目前已经成功实现enumerate, 如果HCCHAR的BIT31没有射,之前的任何一次IN都不会成功.

楼主:
我在enumerate U盘成功后,执行100次class specific request: Bulk ONly Mass Storage Reset.这是一个控制传输. 前18次执行都正确(程序运行正确,示波器观察正确),但是第19次执行,则再setup阶段的transaction正确完成后,host不再发出IN token.

网友A:
hcchar.b.chen = 1

不是设为1就可以了,是每个IN TOKEN之前都要再写一次1,比如你要收128字节,但最大包长度为64字节,所以会有2个包。

在第一个IN TOKEN出去以后,会产生RX FIFO中断,在中断中不需要再次设置长度地址等寄存器,但需要再次使能通道,在再一次使能后,第二个IN TOKEN就会出去了。

楼主:
我的做法根你说的是一致的. 而且,当我的IN出不去的时候(以及之前),全部都是小于64字节的传输. Anyway,我会按照你的提示,再检查下.

楼主:
除了IN出不来,其实我还有一个In Trnasaction的问题: 当IN transaction成功完成后, OTG_FS_HCINTx寄存器中只有Ack标志为1,而XFRC传输结束位不置1. 而我做的OUT传输,每次都有XFRC位正确被置1.

网友A:
是所有的IN transaction都这样吗?

这不正常的,应该有XFRC置位的

你看看你设置的包长度吧

楼主:
IN 的结束标志条件是: OTG_FS_HCTSIZx中的PKTCNT从N变为0. 根OTG_FS_HCTSIZx中的XFRSIZXFR没有关系把?

楼主:
OTG_FS_HCTSIZx中的XFRSIZXFR再IN的时候应该设为N*MaxPacketSize, 这个我已经照做了. 再我的调试中,OTG_FS_HCTSIZx中的PKTCNT已经从N变为0,我由此判断IN传输结束. 可能这个地方的确有问题.

楼主:
是所有的IN transaction都这样吗?

--- 是的

网友B:
顶一下,以后看

楼主:
楼上的,你的USB HOST进展如何?

网友A:
你把你初始化发IN TOKEN的代码发出来看看

楼主:
已发给你

网友B:
LZ能不能把你的代码发给我看下,mochou99@sina.cn

楼主:
我的代码还在调试中,还有问题. 代码在我之前发的一个问题帖子里面有

网友C:
:(你的OTG_FS非周期性TX FIFO/请求队列状态寄存器(OTG_FS_GNPTXSTS)的寄存器,在usb复位之后是什么样子的,我的是0x070800A0 这个,当我想传setup数据的时候,显示的是TXERR:传输错误这个错误,你有没碰到这个问题?可否解答下 谢谢 呵呵

楼主:
"OTG_FS_GNPTXSTS)的寄存器,在usb复位之后是什么样子的,我的是0x070800A0 " 这是对的!

我的是0x07080020, 高16位0x0708部分是对的!

你的问题根OTG_FS_GNPTXSTS无关. 你应该检查OTG_FS_HCCHARx, OTG_FS_HCTSIZx以及写FIFO过程. 注意写FIFO必须一次写32Bit

网友C:
恩 怎么确定写FIFO过程? 我现在是糊涂死了 呵呵

楼主:
从我这几天发的前一个帖子里面看我的源程序

网友C:
呵呵 原来是端点类型搞错了 谢谢 还有数据是从数组的高位开始写吗?还有那个请求队列是什么时候会减少的?呵呵 我的貌似都没减少 FIFO的发烧剩余空间已经变小 发送非空中断也自动清零 这些应该可以说明数据已经写入FIFO的吧 呵呵 谢谢

楼主:
还有数据是从数组的高位开始写吗?  --- 这个你自己多试几次,结合示波器,自然就搞清楚了.
那个请求队列是什么时候会减少的? --- 应该是你刚enable一个channel的传输后会少1个,一旦传输完成了,就又回到8.

这位同学,你好像没用示波器阿?

网友C:
:lol确实没用 呵呵 不大会看 呵呵 现在就学着看看 第一次做usb
enable一个channel的传输后会少1个 -- 我的是一直没减少 呵呵

楼主:
为7的时候只有短短几个us

网友C:
:funk:那是怎么看它变化的? 我用示波器看的话 我发送SETUP指令的时候,波形貌似没变化的 呵呵

楼主:
当你使能发送后,立即将有请求队列信息的那个寄存器读到一个变量里,在程序调试时打断点可以看到那个值为7.

你能看到SOF吗?

网友C:
:P呵呵 是有减少的 对了 我设置完之后U盘就会向主机发送数据 这时应该初始化什么通道以及是什么样子的 配置 我现在是一配置完,通道使能就会出现NAK这个中断。

楼主:
看起来,你对USB协议的一些基础还没有懂. 你应该先吃透USB设备的枚举过程. 然后才可以调试你的程序.

网友C:
恩 现在在看协议 呵呵 谢谢

楼主:
今天收到ST公司的电话了,简单来说,就是整个ST公司不做USB OTG的技术支持。------- 太失望了!

网友D:
谁说ST不做USB OTG的技术支持,我们一直在做USB OTG的技术支持。

网友B:
回复 网友D:
留下你们的联系方式。

网友E:
今天收到ST公司的电话了,简单来说,就是整个ST公司不做USB OTG的技术支持。------- 太失望了!
引用 楼主:

不是不做USB OTG的技术支持,而是因为这个部分比较复杂,没办法提供电话和网络方式的支持,只能提供与客户共同开发的支持,也就是说与客户一起做项目时面对面的支持方式。

网友F:
得了吧,ST会做多少技术支持。要是觉得复杂的话,就把USB OTG相关的代码开源,其他的都废话

网友E:
得了吧,ST会做多少技术支持。要是觉得复杂的话,就把USB OTG相关的代码开源,其他的都废话
引用 网友F:

我想找找差距,请教:你需要什么样的技术支持?或者你认为什么才是技术支持?

楼主:
请问香水城: 我整理出一份详细阐述我的问题的文档(中文+英文)+测试程序, ST公司会有专门的人来受理吗?

网友F:
回复 网友E:
就拿STM32F105/107的USB OTG来说,如果你开源了所有的驱动和例子,谁愿意天天来找你们技术支持的麻烦?
你看看TI的流明系列的芯片,哪需要什么技术支持啊
代理问我需不需要技术支持,听说是OTG,他们也没有办法,我也不怪人家,这是ST的问题。什么东西都得自己写,这可不是一个小工程,如果TI的LM3S3XXX好买,我肯定不会选择STM32F107的。

网友E:
请问香水城: 我整理出一份详细阐述我的问题的文档(中文+英文)+测试程序, ST公司会有专门的人来受理吗?
引用 楼主:

我通过站内短信回答了你的问题。

网友E:
回复 网友E:
就拿STM32F105/107的USB OTG来说,如果你开源了所有的驱动和例子,谁愿意天天来找你们技术支持的麻烦?
你看看TI的流明系列的芯片,哪需要什么技术支持啊
代理问我需不需要技术支持,听说是OTG,他们 ...
引用 网友F:

ST网站上有OTG驱动;至于协议栈,你能给我一个TI的链接,我参考一下吗?

网友F:
回复 网友E:
怎么没有,我粗看了一下,至少例子都有,你去流明的网站下载就有了
当然,我只是说ST,对你本人没有意见,你的热心大家也是有目共睹的,ST要是个个都是你这样的话就好了

网友E:
回复 网友E:
怎么没有,我粗看了一下,至少例子都有,你去流明的网站下载就有了
当然,我只是说ST,对你本人没有意见,你的热心大家也是有目共睹的,ST要是个个都是你这样的话就好了 ...
引用 网友F:

哈哈,你的意思不就是ST不如TI吗?  我们在努力追赶。。。。。 :time:

网友C:
:Q哎 搞出没 呵呵 我的输入通道一打开就收到NAK中断 这是怎么回事?我设置的模式是控制传输 设置成输入

楼主:
"控制传输 设置成输入"  --- 这个错了! 控制传输必须设为输出! setup token带的数据是输出!

网友C:
额~~ 呵呵 我现在是做第一步 就是发送命令给u盘 然后接收u盘的设备描述符 那我设置成什么输入模式?

楼主:
老弟,你这样问问题就不对了。靠别人的讲解来替代自己学习基本概念,这是不应该的。你应该把USB规范的第7,8,9三章通读一遍,部分重点要仔细研读。

楼主:
还有一个建议,当你提一个100个字的问题,而回答这个问题需要用200个字的时候,几乎不可能有人去回答你的问题。

楼主:
我的问题已解决! TNND,整整耗了我3个星期!

如果有人感兴趣的话,我稍后上传STM32F107读U盘程序.

网友F:
回复 楼主:

好啊,如果可以的话,上传上来让大家参考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C:
:lol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呵呵 我才刚刚搞定纠结的枚举

网友G:
mark,学习一下,期待lz公开啊,看了楼上的说法各种不懂~

网友A:
同期待LZ来说说,怎么解决的?

网友H:
回复 网友D:
是不是啊?怎么打电话过去都没有,要花钱才能买到USB STACK的程序

网友E:
回复 网友D:
是不是啊?怎么打电话过去都没有,要花钱才能买到USB STACK的程序
引用 网友H:

开发一个协议栈是需要一点时间的,这不是——免费的USB STACK刚刚发布在ST网站上,: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