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运行程序的时间

楼主(2010-12-02):
(无正文)

网友A:
程序运行时间和电容有啥关系?用汇编可以计算时间。

网友B:
从微妙到几十毫秒
和单片机类型及振荡器配置有关
可以参考具体单片机规格书中的说明。
或者也可以写个程序用示波器测试:
如第一条指令为拉低某个IO口(假设单片机复位后高IO位高),示波器看这个IO和VCC波形就知道时间多长了(注意有些单片机烧写时可以选择不同的振荡器起振时间的)

网友C:
首先看复位电路的时间常数,该常数和电源建立时间有关,其次看MCU的复位周期,二者之和就是楼主需要的答案,至于电路中的电容是否会有影响,要看哪里的电容,复位和电源回路的电容会有影响,但不是唯一的影响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