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流水灯延时的问题

楼主(2010-12-02):
这是关于流水灯的程序,请教大家一下,为什么延时函数 delay1ms之后还要加个500
这个程序还有什么需要改进的地方。谢了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void delay1ms(unsigned int i)
{
unsigned char j;
while(i--)
{
for(j=0;j<115;j++)   //1ms基准延时程序
{
  ;
}
}

}
void main()
{
P0=0xfe;
P1=0x7f;  // 0111 1111
  while(1){
          P0=_crol_(P0,1);
          P1=_cror_(P1,1);
          delay1ms(500);
      }
}

楼主:
补充一个问题,为什么还要一个while(i--)

网友A:
while(i--)
{
for(j=0;j<115;j++)

这个整体才是一毫秒延时程序

网友B:
LZ要知道C延时程序变成汇编以后是什么语句,每条语句执行的时间,延时程序总共要执行多久...

网友C:
这个具体的看汇编是什么样子的

网友D:
这好像是C的最基本功的程序写法,看来LZ还得多学一下C。

网友E:
delay1ms(500); --> 表示延时500个1MS=500MS

楼主:
朋友们,我们学校开的课程是直接学C,不学汇编,请问我需要去自学吗?如果不学的话,是不是就不能深刻理解单片机寄存器的各种功能,谢了

网友F:
要是学习单片机的话,就只用C就可以了,不用汇编,要是用DSP的话,就要学学了,其实C比汇编要应用的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