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c给设备发udp数据的容量问题。

楼主(2010-12-02):
我的每个设备1秒需要接收8192*3*20=491520B/s,如果1byte等同于大约10bit左右(udp还要包括帧头之类的),那么相当于一台设备一秒钟要接收进5Mbit的数据。
我的设备上是带的10M/100M的网络芯片,但是如果pc连接16台这样的设备,网线上一秒钟要传输5*16=90Mbps的数据。问题出来了。
1。那是不是90Mbit的数据,每台设备都收到的吗?如果设备和pc之间是通过集线器连接的话,那就是每台都能收到所有数据咯。如果设备和pc之间是通过带系统的交换机的话,由于交换机能记住每个口的mac地址,带缓存,那就不是广播了,就是说设备不是收到所有pc过来的数据,只有对应最后一级交换机对应的口出来的那些设备数据才被接收(可能不止1台的数据,如果交换机后面有带集线器的话),我说的对吗?
2。如果不是本设备以太网芯片对应mac地址的数据,是不是以太网PHY自动会把数据屏蔽掉?CPU就相当于没有收到这些数据?
3。如果联机16台设备,这16台设备和pc之间组成了一个独立的局域网,没有其他任何不相干的设备和pc。那么如果pc连续轮番发送各个设备1秒20帧的数据,100M的网络处理的过来吗?

希望各位可以帮我解答一下,先感谢各位了。

网友A:
会自动屏蔽掉.

这个情况应该将子网掩码设置为255.255.255.255
并且使用高档点的路由器

能不能处理的过来看情况. 我感觉悬.

我做的联网模块, 最好的速度才达到5Mbps左右, 当然我程序能优化到10Mbps.

但是关键的问题是, 这么高速的数据, LZ准备配什么CPU处理....

楼主:
看到朋友那边的设备,使用的是LM3S6911的带百兆以太网PHY的ARM7,但是频率才50Mhz啊。既然能处理的过来,还要再研究研究。

网友A:
看到朋友那边的设备,使用的是LM3S6911的带百兆以太网PHY的ARM7,但是频率才50Mhz啊。既然能处理的过来,还要再研究研究。
引用 楼主:

关键是这些数据如何处理的, 干什么用.

网口消耗的cpu时间并不多, 主要是那这些数据干什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