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瓷电容的额定电压问题

楼主(2010-12-02):
有1个DC-DC,输入是24V+/-1V,
输入端是否可以采用25V X5R的陶瓷电容?(MULTICOMP
的产品MCCA000551

是会损坏?还是会降低滤波效果?还是会降低电容寿命?

以前都是用更高耐压和更大尺寸的,但是这一次,尺寸极其受限,不得已采用25V的。
请问有人有过类似的经历么?谢谢!

网友A:
回复 楼主:
这样做应该是比较危险吧!!! 正常应该是1.5倍以上的

网友B:
肯定不行,一点裕量都没有,风险太大。

网友C:
哈哈,只要你不怕返修...

网友D:
裕量不够,寿命严重受影响,运气不好买到伪劣产品说不定当场就牺牲了。

网友E:
多少封装和容量,我看我这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