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G103 “EEPROM”的起始地址是神马?

楼主(2010-12-02):
请问MG103的EEPROM(IAP)的起始地址是多少?datasheet没有给出。

网友A:
软件写IAPLB来设置起始地址的

楼主:
IAPLB设地址我知道,问题是地址是多少呢?0x20? 0x18?

网友B:
MG103规格书上第13页有个图示,IAP数据位址为1400~17FF。

1# hexenzhou

楼主:
看到了,谢谢MG_FAE!

网友B:
MG103 目前没有支援用户自己设置IAP区块,所以IAP只能按照默认 1400~17FF 位址!目前MA807,MA816,MA805支持............:)

网友C:
原来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