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动电脑硬盘

楼主(2010-12-02):
哪位大哥知道如何驱动电脑硬盘啊  电源5v 12v 电源线两黑一黄一红

网友A:
那是电源接口。
数据接口找SATA规范看,或者直接搜“SATA 接口芯片”

楼主:
我现在只想让它转起来  谁知道呢

网友B:
参考一下电脑机箱里的不就知道了。再说ATA或SATA规范都很容易下到的。

网友C:
呵呵,硬盘可不是接上电源就一定会转的哦~;P

楼主:
楼上说的对啊 要有驱动  我现在都不知道那是什么类型电机  高手现身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