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的DAC性能怎么样,请用过的朋友来说说

楼主(2010-12-02):
想用STM32F103VET6自带的双路12位DAC,,不知道精度、速度怎么样,有没有朋友用过,跟C8051F120对比怎么样?

网友A:
两路12位带缓冲的DAC,双DAC通道独立或同步转换。
VREF自己设定,12位DAC,精度肯定确定了。
在看一下STM32的最高工作主频就好了,对比一下

网友B:
gang gang de!!!:D

网友C:
比C8051F120要好

网友D:
Vref怎么自己设定?

网友E:
如果有VREF-引脚(取决于封装),必须和VSSA相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