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动伸缩的装置如何能精确控制伸缩长度?

楼主(2010-12-02):
(无正文)

网友A:
精度取决于你的测量反馈方式,一般用光栅尺精度高一点。

网友B:
怎么个气动伸缩要讲清楚,是直线气缸,还是回转气缸,气动马达,总行程有多大,定位精度多少?
条件齐了才好下药.

网友C:
呵呵 楼主如果不需要太高的精度可以用气缸通过线带动编码器转来测量!
     如果不差钱或要求的精度比较高的话可以用光栅尺测量!

网友B:
气缸活塞两边有压差,是不能在任意位置停留的,只有遇到死挡铁才能停住,再检测行程长度

网友D:
用气缸控制位置精度, 怎么说也不会太高精度, 除非时气缸的到底(顶)位置.
气体的伸缩性很大, 受力的影响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