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HC573驱动问题

楼主(2010-12-02):
驱动LED时,是用低电平驱动好,还是用高电平驱动好?那种电路功耗低?

网友A:
都可以,无明显差异。

网友B:
肯定不是直接驱动,得串电阻,要降功耗关键是选择高亮度的LED和较大电阻。
至于573用高还是低驱动,没有太大关系。

网友C:
二者没有区别,但要注意所有端口的电流和不能超过芯片总的载流能力。

网友D:
功耗一样大。
还是低电平驱动吧,可靠一些,灯在上下电时候不会闪。

网友E:
LS说法不对, 74HC573又没有复位端,上电后没所存数据前输出是随机的,所以高低电平驱动都是一样。

要想不闪烁的话,应该使用/OE脚禁止输出(接高电平复位信号上)

网友D:
XWJ说的是

想了想,应该还是高电平驱动比较好。

如果上电、下电过程比较缓慢的情况
比如从0V到5V有100mS的话,这个过程中处理不好74HC573有可能会输出电平的可能性比输出GND的小很多。

从静电考虑,采用电压驱动+共阴GND设计,手摸到LED的静电会马上从GND释放,不会坏LED。
如果用低电平驱动的话,没有低阻的放电回路,容易坏驱动?

(唉,我怎么前后矛盾呀)

楼主:
看来你们都只是在设想,
实际情况是低电平驱动时整个电路的功耗要比高电平驱动大几倍。

为什么我也不知道。

网友B:
这个还真没测过。
楼主测试时是否确定只是测的573和LED的电流,没有其它电路?
两种情况LED的电流应该是一样的,难道573输出低,吸纳电流时耗电反而要大许多?这个没道理吧。
楼主能否详细讲讲怎么测的?

网友C:
楼主的想法是不成立的,扛ESD要靠合理的设计电路和选择器件,跟高有效输出还是低有效输出无关。

网友D:
我把高有效输出想的太具体了。 当成是左边图的形式了。
列出来LED有四种驱动方式,左边两个是高电平驱动,右边两个是低电平驱动。 因为有很多LED是人能摸到的,针对ESD只有第一种是最好的设计。

楼主:
功耗确实相差很大 实际测量过

网友F:
:) 呵呵那个高手能说说原因吗???

网友B:
回复 楼主:
别光强调结论撒,能否详细说说测试条件和过程。

网友G:
如果同样的LED电流,高低电平的总功耗有比较大差别的话,真的怀疑ZHUFP的测试是否正确。

网友H:
这也是用74HC573驱动的,不过不亮。
不过我用电压表借二极管负极和地之间,灯亮,且电压表显示1.8伏左右,不懂是怎么回事!

网友H:
接上

电压表接74HC573十二至十九脚之间,每一个对应的二极管亮,显示1.2伏。
电压表接二十脚时四个红灯亮。更是搞不懂怎么回事。

网友H:
回复11楼

我把高有效输出想的太具体了。 当成是左边图的形式了。
列出来LED有四种驱动方式,左边两个是高电平驱动,右边两个是低电平驱动。 因为有很多LED是人能摸到的,针对ESD只有第一种是最好的设计。 ...
引用 网友D:
电阻接在上面和下面有什么不一样吗?

网友E:
不要用面包板,这玩意太容易接触不良了

网友H:
21# xwj 不是面包板。 这是,黄色三块钱一块的万用板。元件都是我焊上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