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实用硬件面试题

楼主(2010-12-02):
经典实用硬件面试题

网友A:
如何根据实际工作电压选择电容的额定电压参数?
基于成本和使用安全考虑,选择的电容额定电压应该是实际工作电压的1.5~2倍。

踢馆:请问过国标还是军标?什么类型的电容?交流还是直流?

网友A:
电容两端的电压和电流的相位关系是:同相、反相、电压超前电流90°、电流超前电压90°?
电流超前电压90°。

踢馆:请问电容容量、材质、封装和频率是多少?有可能电流滞后哟。

网友A:
如果某CPU有很多IO端口需要接上下拉电阻,电阻范围1~10K欧姆均可。以下规格的电阻,您会选择哪一种:1K/1%、4.99K/1%、10K/1%、1K/5%、2.2K/5%、4.7K/5%、8.2K/5%、10K/5%、3.9K/10%、5.6K/10%、4.7K/20%?说明你选择该电阻的理由。

从理论上来说,1~10K的电阻都可以采用,但如果从价格上考虑,当然是4.7K/20%的最合算。

踢馆:买过大批量的都知道,其实价格差不多;买过小批量的也都知道,其实价格也差不多。上拉电阻是为啥加来着?莫非跟钱有关?

网友A:
号召老鸟完善此贴,总的来说涵盖面不错,但是有的题本身设计不很严谨。

楼主:
电容额定电压选择原意是用于直流电源的输入输出滤波。

楼主:
电容的电压电流相位问题,假设了电容是理想的电容,不考虑ESL和ESR。

楼主:
上拉电阻选择已说明前提:1~10K范围均可,用于配置高低电平。

楼主:
其实答案只是参考,出这种题的目的是为了了解面试者的知识面,没要求答题者的答案跟参考答案一样。

网友A:
我是觉得这套题考新人太残酷,考老鸟又有点不严谨。既然是老鸟,应该知道世界上没有理想元件,电容在高频下可能转变为电感,至于耐压,根据不同的设计条件,降额系数可能不同,例如军品就要严格得多,而民品的陶瓷电容基本不用降额。

至于上拉电阻,就是完全没有道理的设计了。上拉无非是因为OC/OD门的需要或者改善信号边缘,这与芯片的驱动能力、信号频率和需要的边沿陡峭程度都有关系,只能说经验取值是5V系统10k,3.3V系统4.7k,价格很好理解,打开武汉力源的主页查下风华高科的电阻报价就知道了。

老鸟的定义是:做事情的时候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上拉电阻这题的答案明显来自人力资源部。

楼主:
小公司确实对价格比较敏感,刚查了一下,力源的0603电阻一盘1%的价格比5%的价格贵58.5%,也许这就是出这道题的原因。

楼主:
力源被动器件报价,其中0603电阻一盘,1%的每个是0.0065元,5%的每个是0.0041元,价格相差58.5%,每盘5000个的话,一盘相差12元。

楼主:
可能出题者想从多个角度考察面试者的知识面,那道题就奔价格去了,没有考虑周全。

楼主:
那些题并非都全考,并且有一部分是面谈的题目,还考虑到各种水平的面试者,也可能有新手过来面,有的题目考的知识面很浅,所以有些很基础的题就和其他难题混在一起了。因为现在这份题目已经不再作为面试题,所以才贴出来大家交流一下,目的就是互相切磋,共同进步。有纰漏不要紧,改正就是了嘛,大家说是吗?

网友B:
出题的人 也不一定知道得很清楚。

网友B:
这玩意要是深究。。。问题太多。

网友A:
小公司确实对价格比较敏感,刚查了一下,力源的0603电阻一盘1%的价格比5%的价格贵58.5%,也许这就是出这道题的原因。
引用 楼主:

一个老鸟,会用1%的电阻做上啦么?除非是公司库存太多,消化不了了。

网友C:
来看看,以后有用。

楼主:
其实20%的电阻要比5%的电阻便宜的多

网友D:
路过,研究一下
1# niho

网友E:
挺不错的资料,跟一般公司的面试题不一样。

网友E:
希望有更完善的解答。

网友F:
题目总的来说是不错的。

网友G:
来看看,以后有用

楼主:
能够帮到大家才是最重要的。

网友H:
学习了 不错的资料,

网友I:
谢了,正需要呢 有没有像这样的网站啊

网友J:
不错 很全面  今年刚好找工作

网友K:
新人路过,拉回去学习了

网友L:
把资料搬回来研究一下。

楼主(2011-02-22):
面试时拿这份题目来考了几个开价10K以上的老手,居然有几个答对了不到50%,这题目可是有50%考应届毕业生的啊。

楼主:
看看前面50道题目,有什么难度啊!

网友M:
哥,这题出的太多了,,,考新手是有点过,考老手吧,其实实际设计中,很少有人考虑的这么全面,,,,

网友N:
呵呵!菜鸟谢谢你的分享!

网友O(2011-04-27):
对着题目,扫了一遍,应是可以得良好以上。

网友P(2011-06-18):
学习下也是好的,利于找份好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