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流滤波后用DC-DC稳压,怎样整流好?

楼主(2010-12-02):
一个~220V输出双~24的变压器,整流滤波后用DC-DC模块做成+-24V的直流电源。用哪种整流方式好?这样用DC-DC来做正负输出的可行不?

网友A:
不行,
除非你的DCDC输入输出是隔离的,地才可以随便接

楼主:
是隔离的模块,它的开关频率是250K~300KHz。不考虑功率。用来做功放的电源可以吧?

网友B:
DCDC模块输入范围不够,按220V变化20%至少为18V~45V,否则轻载且市电电压上限时可能被毙,线路情况极恶劣时可能超过30%,此时45V都会出问题,看你的项目现场环境。
1楼问题,个人感觉:全波整流方式在选用合适参数时可靠性稍高。

网友C:
这样的接法死得快,功放电源没规定一定要稳压,最开环设计才是首选,不然动态响应会折腾死你。

网友D:
俺觉得,工频电源在音响上的主要优点,仅仅是可闻噪声小,至于动态供电能力嘛,完全是那个大水塘的作用。
工频整流的能量补充周期是10mS,设它是10万uF,那么做一个50KHz的开关电源,其环路带宽可达到2-3KHz,能量的补充周期为0.3-0.5mS,也就是说,只要3000-5000uF的小水塘,也就够了。
不过,音响开关电源若要闭环,对环路的要求是很高的,决不是DC-DC这种电压型可以搞定的

网友D:
功放具有极佳的电源抑制比,楼主勿需对其供电作稳压处理

网友E:
220v转24v的隔离式电源模块更便宜,不用你变压器和整流

网友F:
有双输出的隔离DCDC模块,这样玩成本多高啊?

网友D:
所谓的电子变压器,成本很便宜,40W的电子镇流器带灯罩,五金店里只卖十块钱,那玩意儿加个两块钱的脉冲变压器,再加高频整流,也成了

网友G:
哦,十块钱的电子变压器(供电给溴钨灯的)千万别用,偷工减料到极端。

网友D:
12块的,一定比10块的好几倍

网友D:
10块的,已经在犯罪的边缘了

楼主:
看来还是直接整流滤波就用的好啊~这里头学问可真不少。就是有个IC是用+-15V的。用线性稳压感觉发热量太大了。。。。
书上说电感/电容越大,其滤出来的波形越平滑,那是不是电感或电容选得越大越好??

网友H:
参考一下